UPS电源的稳态和动态测试方法

楼主(2012-06-07):
      UPS电源的测试一般包括稳态测试和动态测试两类。稳态测试是在空载、50%额定负载以及100%额定负载条件下,测试输入、输出端的各相电压、线电压、空载损耗、功率因数、效率、输出电压波形、失真度及输出电压的频率等。动态测试一般是在负载突变(一般选择负载由0-100%和由100%-0)时,测试UPS输出电压波形的变化,以检验UPS的动态特性和能量反馈通路。

1 波形

一般是在空载和满载状态时,观测波形是否正常,用失真度测量仪,测量输出电压波形的失真度。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接电阻负载,用失真度测量仪测量输出电压总谐波相对含量,应符合产品规定的要求,一般小于5%。

2 稳态测试

所谓稳态测试是指设备进入“系统正常”状态时的测试,一般可测波形、频率和电压。频率一般可用示波器观测输出电压的频率和用“电源扰动分析仪”进行测量。目前ups不间断电源的输出电压频率一般都能满足要求。但当UPS电源的频率电路,本机振荡器不够精确时,也有可能在市电频率不稳定时,UPS输出电压的频率也跟着变化。UPS输出频率的精度一般在与市电同步时,能达到正负0.2%。

3 效率

UPS的效率可以通过测量UPS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求得。UPS的效率主要决定于逆变器的设计。大多数UPS只有在50%-100%负载时才有比较高的效率,当低于50%负载是,其效率就急剧下降厂家提供的效率指标也多是在额定直流电压,额定负载条件下的效率。用户选型时最好选择效率与输出功率的关系曲线和直流电压变化正负15%时的效率。

4 输出电压

UPS的输出电压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测试判断:

A、当输入电压为额定电压的90%,而输出负载为100%或输入电压为额定电压的110%,输出负载为0时,其输出电压应保持在额定值的正负3%的范围内。

B、当输入电压为额定电压90%或110%时,输出电压一相为空载,另外两相为为100%负载时,其输出电压应保持在额定值正负3%的范围内,其相位差应保持在4度范围内。

C、当UPS电源逆变器的输入直流电压变化正负15%,输出负载为0-100%变化时,其输出电压值应保持在额定电压值正负3%范围内。这一指标表面上与前面所述指标重复,但实际上它比前面的指标要求更高。这是因为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在大范围内变化时,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性,要使输出电压不超出允许范围,对电路要求就更高了。

网友A:
看来我们平时用的时候,测的参数太少了

网友B:
没错,不过现在国内UPS市场处于低端无序竞争阶段,都是拼价格根本不关注你的性能如何,所以技术标准根本达不到要求

网友C:
国内拼的是价格和回扣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内拼的是价格和回扣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