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和速度的PI参数问题

楼主(2012-06-07):
      在给做电机优化时,碰到以下问题:电流做完优化后P I参数为p155=0.15,p156=0.30;速度优化做完后P I参数为 P225=10,P226=0.06,那么这组电流和速度优化参数能用吗?据我现场观察,用可以用但是电流波动很大 尤其是停车时导致传动柜内快熔烧毁,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
答:1、停车时导致传动柜内快熔烧毁——
   这和你的PI参数设置无关,不是由于PI参数造成的快熔烧毁。
2、“电流波动很大”——
    你的转速是否稳定。如果转速比较稳定的话,电流波动是由于负载不稳定、波动造成的。
首先,这2个优化的参数都是差不多的。但不可直接用。比如说,电流参数P=0.15;I=0.3s。这个看来电机的功率不是很小。可是PI时间常数为45ms还是差不多的。我认为电流的参数可以直接用。无需修改;
第二,速度环的,P=10;I=0.06;而PI的时间常数是0.6s,有点小了。而且I明显小了,P值偏大,不合理。你的P236=?这个值是不是50?如果你的电机惯性大(电机的基座号大或轴的负载惯性大,有惯性轮等)P236的值还有减小。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减小或调整P236的值,直到P值在2-5Z之间为止。
第三,P051=28惯性补偿,这个优化推荐做!,他的优化,可以使你的系统获得最大加速能力下的响应。做完了这个优化,别忘了P223=1。否则惯性补偿功能无效。
第四,关于启动烧快熔,与速调的参数太快不无关系。突然的加速电流(启动不平滑),导致快熔断是有可能的。只有把速调的参数整定好,系统平稳运行才有保证。当然,这个系统不是改装的吧?触发环节必须正确才行。

网友A:
不错,很好的文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