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B通讯如何实现变频器的主/从切换

楼主(2012-06-07):
      6SE70变频器通过SLB通讯转炉应用,4台变频器拖动4台电机,采用主/从控制。主动装置为速度控制,从动装置转矩控制。参数为:
 主动装置:P100=3,P554=B601运行命令,P443=K0013模拟量输入速度给定,P751.1=B601,P751.3=K168.
 从动装置:P100=3,P554=B7103,P486=K7003转矩给定,P587=1从动控制
 问题为:此系统1#变频器为主机,2、3、4为从机。如果主机故障将使整个系统瘫痪,不能实现3个变频器拖动负载。现在如何实现主从之间的切换?比如1#变频器和3#变频器之间实现主/从切换。P587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第二个问题变频器在实现了切换后把故障的变频器断电是否可以?第三个问题是主机的P443=K0013模拟量输入速度给定是否也要改动到要实现切换的装置上?
答:您的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
1、SIMOLINK通讯
4台变频器采用SLB通讯,典型配置是无主的的装置对装置通讯(Peer to Peer)。它的每一个站都可以既做分配器又做收发器,由光纤组成环网。SLB一旦通讯建立,其站地址、站的数量、通讯故障时间、循环时间、通道号等都已确定,不能修改。因此在以SLB为基础的主从控制中,SLB的通讯首先不能断,否则会报故障停机。因此您的第二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若要停机一定要外接DC 24V电源,给CUVC以及SLB供电,保持SLB的通讯。
严重怀疑LZ提供的“P751.1=B601”,P751.1是主向从发送起停信号的,以Word为单位,只能接K连接器。一般P751.1为3001控制字1;接收方为P554=B7100,是K7001的bit0位,也就是发送来的3001的bit0位。
2、主从控制
您使用的就是文中所述:从动装置运行于转矩环的模式。
但您的问题是,若主机故障1#,则从机中的一台3#自动变为主机,它应该通过SLB向2#和4#提供转矩设定P486以及启停命令P554,1#已经故障停机,无法提供正确的转矩设定和启停命令:
因此可以在SLB中选择未使用的通道,用切换参数组的方法来实现P590。
实现方法:
1、重新配置SIMOLINK
首先检查现在的SLB设置是否满足我们的需求,看P742=?,目前使用的通道号。默认为2,则Channel0和Channel1此SIMOLINK通讯中被使用。我们要用3#的起停命令给2#和4#,3#的Iq设定值给2#和4#。与1#时为发送器时一致,需要两个通道,定为Channel2和3。
因此需要重新配置SIMOLINK  P60=4 ;P745=4(每个SLB板都要设置)
3#P751.5=3001,P751.7=K168;从通道2和3发送控制字1和转矩设定值。
3#P587.2=0 P443 13用切换BICO参数组来进行接收数据的切换
2#和4# P749.02=1.2 从2#机的通道2;P749.3=1.3从2#机的通道3;(注意:在此假设3#的P740=1)接收3#的控制字和设定值。
2#和4# P554.2=7500 P486.2=7007;用切换BICO参数组来进行接收数据的切换
2、P751.2和P751.4未使用则可以不重新设置SIMOLINK,使用Channel0来传输1#的转矩给定值和起停信号;Channel1来传输3#的转矩给定值和起停信号。
1# P751.1=3001;P751.2=K168;
3# P749.0=0.0 从0号节点的通道0读数据到KK7031;P751.3=3001 P751.4=K168,
在通道1里发送控制字1和转矩设定值
3#P587.2=0 P443 13用切换BICO参数组来进行接收数据的切换
2#和4# P749.0=0.0 P749.1=1.1 (再次假设3#的节点地址P740=1)
从1号节点的通道1来读数据到KK7033,P554.2=B7300 P486.2 =K7004
用切换BICO参数组来进行接收数据的切换

因为无这么多的SLB板,无法实验,只能停留于理论。希望有条件的朋友帮忙检查一下。

参考使用大全功能图140 150 160 180

网友A:
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先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