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l2" />
S7-200系列PLC其它常用指令

楼主(2012-06-07):
1.脉冲产生指令EU/ED的应用

EU指令在EU指令前的逻辑运算结果由OFFON时就产生一个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驱动其后面的输出线圈。

2.逻辑堆栈的操作

LPS为进栈操作,LRD为读栈操作,LPP为出栈操作。

   S7-200系列PLC中有一个9层堆栈,用于处理逻辑运算结果,称为逻辑堆栈。

3NOTNOPMEND指令

NOTNOPMEND指令的形式及功能如表4-19所示。

4-19  NOTNOPMEND指令的形式及功能

STL

功能

操作数

NOT

逻辑结果取反

NOP

空操作

MEND

无条件结束

NOT为逻辑结果取反指令,在复杂逻辑结果取反时为用户提供方便。NOP为空操作,对程序没有实质影响。MEND为无条件结束指令,在编程结束时一定要写上该指令,否则会出现编译错误。调试程序时,在程序的适当位置插入MEND指令可以实现程序的分段调试。

4.比较指令

比较指令是将两个操作数按规定的条件作比较,条件成立时,触点就闭合。比较运算符有:=>=<=><<>

1)字节比较  字节比较用于比较两个字节型整数值INlIN2的大小,字节比较是无符号的。比较式可以是LDBABOB后直接加比较运算符构成。如:LDB=AB<>OB>=等。

整数INlIN2的寻址范围:VBIBQBMBSBSMBLB*VD*AC*LD和常数。

指令格式例如: LDB=  VBl0VBl2

2)整数比较  整数比较用于比较两个一字长整数值INlIN2的大小,整数比较是有符号的(整数范围为16#800016#7FFF之间)。比较式可以是LDWAWOW后直接加比较运算符构成。如:LDW=AW<>OW>=等。

整数INlIN2的寻址范围:VWIWQWMWSWSMWLWAIWTCAC*VD*AC*LD和常数。

指令格式例如: LDW=  VWl0VWl2

3)双字整数比较  双字整数比较用于比较两个双字长整数值INlIN2的大小,双字整数比较是有符号的(双字整数范围为16#8000000016#7FFFFFFF之间)。比较式可以是LDDADOD后直接加比较运算符构成。如:LDD=AD<>OD>=等。

双字整数INlIN2的寻址范围:VDIDQDMDSDSMDLDHCAC*VD*AC*LD和常数。

指令格式例如: LDD=  VDl0VDl2

4)实数比较  实数比较用于比较两个双字长实数值INlIN2的大小,实数比较是有符号的(负实数范围为-1.175495E-38-3.402823E+38,正实数范围为+1.175495E-38+3.402823E+38)。比较式可以是LDRAROR后直接加比较运算符构成。如:LDR=AR<>OR>=等。

实数INlIN2的寻址范围:VDIDQDMDSDSMDLDAC*VD*AC*LD和常数。

指令格式例如: LDR=  VDl0VD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