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测M340与触摸屏的通讯(TCP/IP)

楼主(2012-06-0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当前我使用的是施耐德M340,与触摸屏通过TCP/IP进行通讯;我想在触摸屏上监测通讯情况,不知道如何去做?请教各位。。。。。

网友A:
我以前做过这样的程序,plc侧做累加,发送到屏,然后屏再传回来,plc收到值,把发出去的值和传回来的值比较,如果一样,就加1,依此类推,如果值卡住不动,就报警,当然你也可以用unity自带的功能块去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