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西门子触摸屏,工作时显示数据突然丢失,数据最大

楼主(2012-06-08):
S7-300与西门子触摸屏,工作时显示数据突然丢失,数据最大,将MMC卡拔出,重新清零,再开机又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应该是没有通信上吧;只要PLC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应该是没有通信上吧;只要PLC重启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C:
   S7-300与西门子触摸屏,工作时显示数据突然丢失,这时你看看 PLC 中的 SF 灯亮不?可能是通讯中断原因吧?故障时先用电脑在线查看缓冲区报警信息

网友D:
数据最大是报的故障信息吗,是不是数据超限?

网友E:
应该是通信失败,数据其实没有丢失

楼主:
将MMC卡拔出清零,再开机后正常,可能是MMC卡上有垃圾吗?有人说CPU坏了,有人说换个MMC卡 急!

网友F:
数据最大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