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指令的一个疑惑问题!

楼主(2012-06-08):
一个程序中如果同时有上升沿与下降沿触发时,当使用上升沿触发是-当off转on时触发,可是当按钮松开时不就是等于从on转off那下降沿触发了吗,

比如,使用一个按钮控制继电器吸合,那不就等于点动了吗?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输出的线圈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为ON ,过后即为OFF,谈何点动? 由于扫描周期很短,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线圈变化的,只能通过软件微分监视,才可以看见微分变化。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可看作程序运行结束,即使用软件监视也可能无法捕捉到状态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可看作程序运行结束,即使用软件监视也可能无法捕捉到状态的变化。

楼主 理解的是对的,  按一下按钮 本来 就会 产生 上升沿,和下降沿 。 问题是 程序里面 有没使用 , 上升沿,和下降沿 指令 捕捉。

不知道 楼主 理解 的电动是仕么样的? 点动 就是按钮常开点 直接输出 线圈即可!

网友D:
我的点动,与上升沿下降沿区别很大,按钮点动我们能感觉到,上升沿、下降沿一个扫描周期<=10MS,你感觉不出的

网友E:
按钮按下再松开,按下的时候,上升沿触发,松开的时候,下降沿触发。无论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都是接通系统一个扫描周期。但这和楼主提出的点动与长车显然又是两码事。所触发的继电器不带自保持的,触发的结果就是点动。所触发的继电器带自保持的,那触发的结果就是长车了。

网友E:
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那要看应用什么场合。

网友F:
加上升沿下降沿触发信号的时候才会在点动的时候产生作用

网友G:
楼主可以写一段具体的程序进行讨论。
程序的功能,是由程序要求决定的;如果要求不是那样,指令就不会那样使用。

另外,“同时有上升沿与下降沿触发时”,我没有理解过来。

网友H:
无论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都只有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比如说:单按钮控制一个继电器,

当使用按钮做上升沿触发启动时,此时需要保持后,继电器动作并保持,当还是使用该按钮做下降沿触发时停止继电器动作,这两个动作控制起来是否与两个按钮控制一样的?

俺也是学习以下该指令用法,实际应用中还是用两个按钮来控制感觉稳定一些。

谢谢各位!!!

网友I:
用一个按钮来控制一台电机的输出,可以做到,只需要上升沿即可

思路:第一次按按钮捕捉到上升沿,使电机自锁

         第二次按按钮时,电机断开。

         可使用内部继电器断开电机,当电机自锁时,按按钮导通继电器,断开电机

楼主(2012-07-11):
谢谢,那就是说只用一个上升沿就可以了,对吗?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