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常见质量问题解析

楼主(2012-06-08):
电子变压器常见质量问题解析

1、漏液
1.1 产生漏液的原因:
(1)电子变压器受外部挤压变形。
(2)电子变压器内部发热体积膨胀。
(3)电子变压器绝缘子被银层与陶瓷连接部分渗油。
(4)电子变压器内部击穿短路导致芯子漏电流急剧增大致使产品内部发热漏油、爆炸。
1.2 电子变压器漏液的几种情况:
1.2.1 油浸箔式电子变压器在工作时出现漏油,一般是焊接质量不过关、受机械损伤,或是由于介质损耗大,内部发热,但电子变压器仍在工作。这种情况一般应在 10 到 20 天之内维修或更换。
1.2.2 金属化贴片电感电容出现漏蜡说明产品已经损坏。金属化产品出现漏油时有两种情况:A、产品损坏。B、产品受到机械损伤。如果金属化产品内部发热,由于其内部热量很难散发出去, 很快就会损坏。
1.2.3 解决油浸产品漏油问题的途径:
(1)引出线改为螺栓引出,电子变压器安装时一般不允许再次焊接引出极。
(2)外壳焊缝采用两次焊接的制作工艺。
(3)浸锡外壳钢板加厚,改为国标 0.5mm 以上。
(4)改为拉伸圆或椭圆铝外壳,用滚边机封边。
2、击穿短路
2.1 击穿短路的原因:
(1)电压击穿。主要为元件的绝缘介质内部含有杂质或者绝缘介质承受的电压过高而引起。
(2)电流击穿。电子变压器极板承受的电流过大,致使绝缘材料受热老化,耐压降低,造成电子变压器击穿。油浸箔式电子变压器一般在频率过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电流击穿。油浸箔式电子变压器击穿后通常元件内没有剩余电荷,电子变压器无容量。金属化电容击穿后金属化膜层断裂,分裂成若干个小电容单元,所以,元件内仍存有剩余电荷,电容量会明显变小,一般超出电容量的允许偏差。因此,要注意多次间断性放电,以免损坏仪表或伤人。
3、断路
3.1 油浸箔式电子变压器一般是由于冲击电流过大、连接点虚焊或线径细,引起元件与引出线之间或引出线与引出极之间断开。连接点断开后电子变压器检测无容量,但元件内仍存有剩余电荷,要注意将元件加电阻放电,以免损坏仪表或伤人。
3.2 金属化电容一般表现为喷金层与金属化层之间断开。由于喷金面和金属化层之间接触电阻比较大,当电子变压器工作频率高、浪涌电流过大时,极易将元件端面的金属化层烧掉而出现断路。断路后,元件在一定时间内存有剩余电荷,因此要注意用电阻反复放电。
改进措施:
电子变压器在整机电源中,虽成本不高,但作用很大。因此,要减少电子变压器的质量问题,延长电源的寿命,电子变压器必须尽快从根本上提高和改进电子变压器品质,增强其可靠性能。具体来讲:
1、提高电子变压器主要原材料的质量及可靠性。特别是膜的平均击穿场强、铝箔分切边沿整齐度、绝缘子被银层质量、浸渍料质量。
2、进一步提高工艺水平和工艺卫生,特别是净化间的洁净程度。
3、改进电子变压器的封装质量,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