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DIY恒温恒湿发酵室求指教

楼主(2012-06-08):
本人茶农一个,有制茶做青发酵室一间,房间30平左右,温度用一台2P立式空调调节,湿度用一台2300W除湿机调节,温度控制要求在22~23℃,湿度分时段控制即20小时一个工艺周期,前两小时湿度维持在75%,接下来的两小时维持在72%,以此类推,不断递减。由于室外温湿度均高于控制值,固无需加热增湿设备。目前计划实现方式比较粗糙,用温湿度传感器配合PLC用PID控制家用空调和除湿机的电源通断,温度高了启动空调制冷降温至设置值切断电源,除湿机同理。想请教行内高人,本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PID调节不可避免的是空调和除湿机频繁启停,可否用回差值控制,或是其他方式减小对压缩机的伤害?就此条件,哪位大虾能否提供更优更合理方案?敬候佳音,此致敬礼!

网友A:
空调和除湿机的制冷压缩机是不允许频繁启停,采用回差值位式控制。

网友B:
空调和除湿机想办法设计强弱档,这样就可以不停,好控制。

网友C:
"由于室外温湿度均高于控制值,固无需加热增湿设备。

这个从原理上就不通.

楼主:
对:天天学关于空调和除湿机的制冷压缩机是不允许频繁启停,采用回差值位式控制。 内容的回复:

回差控制,如要精度稍微过得去,回差值就要小,空调开停频率也不低,是否这样方案压缩机伤害在所难免了?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空调和除湿机想办法设计强弱档,这样就可以不停,好控制。 内容的回复:

这个需要研究空调和除湿机的电路控制板,再做修改,力所难及啊

楼主:
对:linac关于"由于室外温湿度均高于控制值,固无需加热增湿设备。这个从原理上就不通.内容的回复:

温度高了,开启空调制冷功能,将温度降到设定值,空调一停,温度稍有余量缓冲后即开始回升,照此循环控制,湿度同理,不知道原理上何处纰漏,望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中

网友F:
 我觉得买个制冷除湿机,自带温湿度传感器,制冷除湿机一般也是用PLC控制的,一般是风冷的,如效果达不到,则选择水冷。制冷就是控制室外风机或水泵降温的(当然压缩机也运行的),除湿则控制压缩机,一般除湿机厂家可以按你的要求编程的,你的要求不算难,具体建议咨询一下除湿机厂家的。好几年都不接触这个了,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F:
向你这种应该选的是 在 恒温恒湿 除湿机的基础上做程序修改的 ,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F:
其实除湿机就是空调中的一种,只不过它细分了,分为制热、制冷、恒温恒湿等等,所以没必要买个除湿机和空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除湿机就是空调中的一种,只不过它细分了,分为制热、制冷、恒温恒湿等等,所以没必要买个除湿机和空调的。

用恒温恒湿空调就行了呗

网友G:
一平方按照350W的制冷量,30平方选个12.5KW的恒温恒湿机房空调就行了。

价格比你弄乱七八糟的东西便宜还好用

国内用艾默生的比较多,找哥

网友(2018-07-06):
用恒温恒湿空调就行了呗

网友H:
回复5条 把积分挣回来!

网友I(2018-09-21):
恒温恒湿机房空调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