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西门子PLC实现步科MT4300C界面的调用切换

楼主(2012-06-08):
高手求助:一个项目中需要实现多个界面,怎样在西门子PLC程序或者在触摸屏人机界面中实现界面调用切换?

本人QQ594002010,希望高手可以指导指导~

网友A:
在触摸屏里可以设置控制画面的寄存器地址,通过改变寄存器里的数据来切换到对应画面,具体设置可以再组态手册里找到

网友B:
PLC控制原件

MOV 20 VW0 之类的就可以了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