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浙大中控组态求助,望高人不吝指点

楼主(2012-06-08):
现在就是控制方案组态有些迷惑,我想做一个单回路PID控制,在常规控制方案中设置好输入输出之后就不知道再如何进行了,比如怎么用功能图实现PID算法,设置参数等。求前辈们说一下做一个PID控制的详细流程,小弟正在做毕业设计,甚是着急,在此先谢谢大家啦。

小弟今后工作也是做DCS,因此想弄懂这一块,不想蒙混过关,望大家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常规控制回路里面只要选择了PID控制回路的类型比如单回路控制,然后在其对话框里选择好对应的测量值PV,输出值SV对应的现场位号即可,其余的都是控制软件内部给做好了,这个就如同一个傻瓜相机一样,只要找对镜头按下快门按钮,其余的都是相机给处理了。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常规控制回路里面只要选择了PID控制回路的类型比如单回路控制,然后在其对话框里选择好对应的测量值PV,输出值SV对应的现场位号即可,其余的都是控制软件内部给做好了,这个就如同一个傻瓜相机一样,只要找对镜头按下快门按钮,其余的都是相机给处理了。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能再详解一下比例和积分参数以及设定值如何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