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信号测量

楼主(2012-06-08):
我用的是K分度的热电偶,量程是0-1300,怎么测量出毫伏信号!!

网友A:
不好测,用变送器转毫伏信号

网友B:
测量毫伏信号只要在对应的冷端(比如现场热偶芯的接线端子处、控制室内的补偿导线的末端)处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即可,为了保证准确性最好拆卸接线端子后方的接线在测量。然后根据0.4mV对应于10度进行换算出温度值后在加上测量点的环境温度即可知道被测点的大体温度值。

网友C:
使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出毫伏值,同时加上你测量地点的温度所对应的毫伏值,二者之和得到的毫伏值算出温度值,就是热电偶测量的温度值。

网友D:
要用具有20毫伏档位的较精确些的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最好在热电偶的接线盒内测量,因为大多数二次仪表都具备冷端温度补偿功能,因此,测量时最好拆掉二次仪表的接线进行,测得的毫伏值查分度表获得实际温度值,注意从分度表查出的最终结果要加上冷端的温度值-即接线盒所处环境的温度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用具有20毫伏档位的较精确些的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最好在热电偶的接线盒内测量,因为大多数二次仪表都具备冷端温度补偿功能,因此,测量时最好拆掉二次仪表的接线进行,测得的毫伏值查分度表获得实际温度值,注意从分度表查出的最终结果要加上冷端的温度值-即接线盒所处环境的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