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 数据累加

楼主(2012-06-08):
那位大哥知道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程序能不能实现把VW50----VW110存储区中的数据全部加起来,不能应该怎么修改,谢谢赐教

网友A:
不太懂,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显然 程序 贴图 不完整,。。。。。实现不了

网友D:
其中&vb50应该改为&vw50也许能时限从vw50-vw100的累加功能,

因为之前我没用过循环功能,现没有条件进行仿真。故不能测试。

将vb50改为vw50的原因在于&VB50 相当于将vb50这个地址存于vd20里面,通过循环寻址,将vw50与vw172相加,每次相加结束后,将vd20中的指针地址+2故vd20中的指针地址变为vw52 再与其中vw172相加继续。

另外循环for指令应该与上面的 赋值0与指针赋值分开网络将for指令放到网络三里面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