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密闭水管内是否有水

楼主(2012-06-08):
请教各位前辈:

                     如何检测密闭流通的水管内是否有水,要选用何种传感器,最好是能带开关管量输出的。以上谢谢!

楼主:
以下是图片,谢谢!就是检测白色水管里是否有水

网友A:
在你要测的位置加一流量开关即可,流量开关的形式可以根据你对价格的要求进行选择,性能好的可以使用超声波的,价格便宜的可以使用机械式的。

网友B:
呵呵,

那要是管管里有水,可水不流,流量滴木有,,,哥哥你可咋办鸟?~~~~~~~~~

网友C:
可有的多了,电磁流量计,转子流量计都可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你要测的位置加一流量开关即可,流量开关的形式可以根据你对价格的要求进行选择,性能好的可以使用超声波的,价格便宜的可以使用机械式的。

网友E:
如3楼所说,是检测是否有水,还是检测是否有水流动?

想来,“密闭流通的水管内是否有水”,应当是流动的水吧。

网友F:
看样子水管是非金属的,可以用容性感应器,品种很多的,不打广告。

楼主:
谢谢大家!主要是检测是否有水,如果无水的话,就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主要是检测是否有水,如果无水的话,就报警!

呵呵。。。。。。。流量开关,这哈哈子该歇岗,蹲下尿咧八?

架滴高尿滴远~~~~~~~用啥给水枪,支个架子呀?

先想想吧,,,想上些天,,,万一绞尽脑汁,也尿不远咧,,,再来问俄牙,,,,,13709170262狸狫怪

喝喝

网友G:
如果你的管路压力不是太高的话,直接装个叶轮式流量观察器就可以了,价格便宜的很,有水流动的话,彩色叶轮会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谢谢大家!主要是检测是否有水,如果无水的话,就报警! 呵呵。。。。。。。流量开关,这哈哈子该歇岗,蹲下尿咧八? 架滴高尿滴远~~~~~~~用啥给水枪,支个架子呀?  先想想吧,,,想上些天,,,万一绞尽脑汁,也尿不远咧,,,再来问俄牙,,,,,13709170262狸狫怪喝喝

谢谢,就用流量开关了,谢谢你了!

楼主:
我还想咨询下哪种品牌的流量开关比较好!

楼主:
各位前辈,我想请问下能否使用水位继电器来控制呢?

网友I:
使用科瑞传感器的 电容式传感器装在管子壁外,非接触水测其中的水,给出开关量信号。不是有十足的信息不敢这么大的字号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科瑞传感器的 电容式传感器装在管子壁外,非接触水测其中的水,给出开关量信号。不是有十足的信息不敢这么大的字号回答。

那请问上楼前辈:50mm管径的要用什么型号的呢?烦请告知,谢谢!

楼主:
那具体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K(2019-12-13):
推荐香港艾伊特品牌的流量开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有几十种流量开关可供大家选择  https://www.ay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