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和西门子300plc连接,屏反应迟钝怎么办?

楼主(2012-06-08):
HITECH(PWS6800C-P)触摸屏和西门子300plc(CPU313C)连接,屏反应迟钝2-3s,怎么办?

屏厂家说的加大通讯波特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干扰 或者电缆有问题    数据最好连续地址

网友B:
干扰绝对的干扰,触摸屏与PLC通讯线有干扰。检查PLC接线,排除干扰。

网友C:
干扰是一方面

如果加大通讯波特率,你的通讯距离及比现在减少。距离过长相应也慢哦

网友D:
查看距离是不是远了,信号衰减很有可能,检查线路,最好换好点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