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到这个空气开关啊

楼主(2012-06-08):
这是什么产品的空气开关,找不到啊

网友A:
这是空开???这应该是什么功能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吧。。。

网友B:
这个是空气压差变送器吧。

在中央空调上常用

网友C:
不是空开,应该是一个变送器

网友D:
国内买不到吧!那里的空调找谁要吧!

网友E:
微压差变送器 微压差传感器 很好买代用的 量程0~20毫巴  2000帕(Pa)
1“巴”=100000帕 约等于1标准大气压=101325Pa

网友E:
现在大部分都是不需要24V单独电源,而是就两根接线端子 4~20mA输出  电源串联在电流信号里面

网友F:
是用空气的开关么?有气管哎

网友G:
这个应该不是空开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空气压差变送器吧。在中央空调上常用

网友I:
这个很好买撒,买国内的差压的代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