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故障

楼主(2012-06-08):
各位大师们好!,ABB DCS系统操作电脑上偶尔全部会出现红 叉叉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显示器与主机的数据线接触不良。。。

网友B:
什么系统啊?F还是M啊?红叉表示画面无法读取到数据了。一般有可能是这台操作电脑与控制器,或服务器之间的网络出现问题了,可以检查一下网线

楼主:
是M的,同时所有模块都亮红灯。

网友C:
        没有用过,路过学习啦,农民工 弱弱的问句 DCS 是什么呀?

网友D(2012-11-20):
OPC通讯故障,看你通讯线和opc状态

网友E:
先检查网线、交换机,如果没问题再检查下现场通讯卡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F(2013-01-06):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网线、交换机,如果没问题再检查下现场通讯卡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G(2013-03-26):
有可能是DCS柜掉电了,或者是网络连接不好!

网友H:
应该先检查通讯卡是否正常,看看网线接口灯正确吗

网友I(2013-07-05):
问题处理了吗?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先检查网线、交换机,通讯卡件均没问题,最终原因是冬季工作接地不合格了。

网友J(2013-10-10):
引用 网友I:
问题处理了吗?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先检查网线、交换机,...

 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通讯问题,再就是是一台操作站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多台同时出现,是否有没有红叉的操作站?工程师站呢?如果问题出现时有好用的操作站,那就是这台操作站通讯的问题,那就查上面hunter_ww说的。不排除一些干扰问题。

网友K(2013-12-16):
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