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主从 485通信

楼主(2012-06-08):
大家好,我是台达plc新手,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我有两台台达dvp16es2200t 的plc,分别用着主从站,要用485来通信,不知道怎么做,大家有没有例子程序,有的给我发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A:
网上找例程吧,485通信只要接口连上就行了,摸索一下就是了。

网友B:
es系列貌似不能做主机 只能从机

网友C:
台达那个例程:编程101例 这本书上就有关于PLC-LINK联网的编程例子。dvp16es2这个是台达第二代PLC,是可以做主站的。

网友D(2013-10-28):
台达ES系列PLC采用PLC-LINK联网的编程例子,是可以用的。我试过。

网友E:
主站看台达100例,从站在D1120什么通讯波特率地址站号,写写就行了。再一个有师傅说ES2能plc link是不行的,E系列只有EH的可以plc lin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站看台达100例,从站在D1120什么通讯波特率地址...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系列,我前几天刚测试成功的,用的SA2系列,用MODRW指令,同品牌的这种专用通讯指令比较方便

网友G:
主站的D1121为1,从站的D1121为2;使用MODRD、MODWR、RS指令,都可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