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20PM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8):
请各位路过高手帮帮忙,谢谢!
20PM控制X,Y,Z三轴(台达A2伺服),为了调试方便,有使用到手摇轮,
手摇轮上有切换X,Y,Z三轴的三档旋钮开关,旋钮开关的
三个信号分别接进了PLC的三个不同的X点,用于切换三轴单独
发脉冲,但是现在偶尔会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手摇轮单独给
X或者Y,其中一轴发脉冲时,Z轴会偶尔也跟着一起误动。可是
PLC程式里明明已经切换了发脉冲的轴,没有给Z轴发脉冲,
为什么Z轴会跟着一起动呢?

网友A:
DVP-20PM-内置2组AB相差动讯号输出
  -X轴脉冲输出:(FP0+,FP0-),(RP0+,RP0-)
  -Y轴脉冲输出:(FP1+,FP1-),(RP1+,RP1-)

看看PLC接的点和手摇轮的信号接线对不对

楼主:
接线查过,没有发现线路有问题,出现的这种异常现象只是偶尔才发生,不是一直在发生

网友B:
 只能把相对应的程序段贴出来,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