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2-06-08):
我现在有台台达的B2伺服驱动器。电机在跑的时候很平稳。就是跑的时候电机会有一尖叫叫声(声音不是很大),要调整什么参数消除啊??急急急急急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模式呀?是一直又尖叫生吗?把增益稍微调小一点。

网友B:
① 伺服配线:

a.使用标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控制电缆,电缆有无破损;

b.检查控制线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源,是否与附近的大电流动力电缆互相平行或相隔太近;

c.检查接地端子电位是否有发生变动,切实保证接地良好。

② 伺服参数:

a.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建议用手动或自动方式重新调整伺服参数;

b.确认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常数的设置,初始值为0,可尝试增大设置值;

c.电子齿轮比设置太大,建议恢复到出厂设置;

d.伺服系统和机械系统的共振,尝试调整陷波滤波器频率以及幅值。

③ 机械系统:

a.连接电机轴和设备系统的联轴器发生偏移,安装螺钉未拧紧;

b.滑轮或齿轮的咬合不良也会导致负载转矩变动,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时正常则检查机械系统的结合部分是否有异常;

c.确认负载惯量,力矩以及转速是否过大,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正常,则减轻负载或更换更大容量的驱动器和电机

网友C:
对你伺服驱动器的PI控制器里的比例部分降低一点,看看效果

网友D:
1楼正解,增益调小点,伺服控制器使用时,增益大了机会声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