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高速计数器指令的使用简介

楼主(2012-06-08):
1)每个高速计数器都有一个32位当前值和一个32位预置值,当前值和预设值均为带符号的整数值。要设置高速计数器的新当前值和新预置值,必须设置控制字节(表6-7),令其第五位和第六位为1,允许更新预置值和当前值,新当前值和新预置值写入特殊内部标志位存储区。然后执行HSC指令,将新数值传输到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和预置值占用的特殊内部标志位存储区如表1所示。

1  HSC0-HSC5当前值和预置值占用的特殊内部标志位存储区

要装入的数值

HSC0

HSC1

HSC2

HSC3

HSC4

HSC5

新的当前值

SMD38

SMD48

SMD58

SMD138

SMD148

SMD158

新的预置值

SMD42

SMD52

SMD62

SMD142

SMD152

SMD162

除控制字节以及新预设值和当前值保持字节外,还可以使用数据类型HC(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加计数器号码(012345)读取每台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因此,读取操作可直接读取当前值,但只有用上述HSC指令才能执行写入操作。

2)执行HDEF指令之前,必须将高速计数器控制字节的位设置成需要的状态,否则将采用默认设置。默认设置为:复位和起动输入高电平有效,正交计数速率选择4×模式。执行HDEF指令后,就不能再改变计数器的设置,除非CPU进入停止模式。

3)执行HSC指令时,CPU检查控制字节和有关的当前值和预置值。

网友A:
学习了,感谢Y头提供

网友B:
啦啦啦啦  路过顶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啦啦啦啦  路过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