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开关损坏频繁

楼主(2012-06-08):
     公司包装机的脚踏开关损坏频繁,控制电路为直流12V的,打开后发现都是微动开关触点有一点黑点(积碳)导致的,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或者可否采用接近开关型脚踏开关(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产品),还请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有同感,等待代替产品

网友B:
我公司以前也是这种情况,我后来改用霍尔开关代替微动开关后效果非常好。

网友C:
用两个行程开关并联,这样的话就等于两个开关,一个坏了用另一个,很好用我们的打包称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C:
不能用接近开关型的,容易误操作出事故

网友D:
最好能用原来的

网友E:
改用大品牌脚踏开关,用接近开关电路可能要修改

网友F:
1.规定操作人员的体重。

2.有大触点的开关。

3.改为无触点式开关,要改线路。

网友G:
提高控制电压,并且改为交流电源能延长使用寿命。比如AC220V。

网友H:
改为交流220v会好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改为交流220v会好点

  危险,不建议采用。

网友J:
还是用选用大品牌的质量好的。

网友J:
还是用选用大品牌的质量好的;或者加中继过渡一下。

网友B:
浙江乐清一诺电器厂生产的(FS2)脚踏开关挺适合你这种情况。用的是霍尔开关。

网友K:
我的做法是,改为光电式的,就是接成光电开关,效果极好,台湾那边过来的老的机器都是这样子做的,用了几十年了,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做法是,改为光电式的,就是接成光电开关,效果极好,台湾那边过来的老的机器都是这样子做的,用了几十年了,都不会坏。

什么型号的呀,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公司以前也是这种情况,我后来改用霍尔开关代替微动开关后效果非常好。

怎么改,直接把微动开关换成霍尔开关嘛,能装的下嘛

网友N:
改为变面积式的电容开关好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还是用选用大品牌的质量好的;或者加中继过渡一下。

这个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