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磁性开关如何接线

楼主(2012-06-08):
在继电控制线路中,二线制磁性开关如何接线?是当做一个平常的开关用吗?

网友A:
是的,注意控制电压与控制电流不能超额定值。

网友B:
用磁性开关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注意控制电压与控制电流不能超额定值。

网友D:
1,磁性开关的控制电流很小,一般只用于控制继电器,接触器等。

2,磁性开关的回路中的电压是固定的,且直流时有极性,不能像机械触点那样可以直流,交流,24V,220V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磁性开关的控制电流很小,一般只用于控制继电器,接触器等。2,磁性开关的回路中的电压是固定的,且直流时有极性,不能像机械触点那样可以直流,交流,24V,220V等。

很全的。

网友F:
比如接三菱PLC时,可以蓝色线接0v,棕色线接PLC输入端X。

网友G:
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H:
什么是礠性开关,是干簧管还是霍尔?

网友E:
磁性开关的控制电流很小,

接线没特别要求。

网友I:
如图,常用的用法!!!!!

网友J:
有极性的,注意要看PLC的公共端极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极性的,注意要看PLC的公共端极性

是的  NPN时蓝色接0V棕色到PLC输入  PNP时棕色接24V蓝色到PL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