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式——单按钮控制继电器电路——秒杀一切单按钮面试题

楼主(2012-06-08):
经常在面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继电器电路设计题目,只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做动作一,再按一下,做动作二,再按一下,做动作三,再按一下,做动作四……然后循环等。这样的电路比较复杂,如果四个动作有重复的动作,(比如按一下,1和2灯亮,再按一下,2和3灯亮,再按一下,3和4灯亮,再按一下,4和5灯亮,)更难设计。

下面发布一个大绝招,这样的题目就很简单了,遇到类似的题目直接套“公式”即可。

我占个5楼先,勿插。

楼主:
这个电路大家应该很熟悉,是个单按钮启停电路。按一下按钮,KA6吸合,再按一下按钮,KA6断开,然后循环。这个是基础,必须要懂的。不然后面就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起保停可以只用一个按钮呢?

本来正常的启保停应该是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的。所以我们的设计思路是把这一个按钮变成两个按钮。

实现过程:通过KA6的状态,把按钮的单个动作转化为KA4和KA5的两个动作,KA4相当于启动按钮,KA5相当于停止按钮。KA4和KA5加上自锁和互锁。

后面的KA6就是简单的起保停电路了。

楼主:
一楼的电路用内行话说就是:在按钮开关的上升沿,KA6切换状态,在按钮开关的下降沿,KA6保持状态。

那么加深一步设计,如果用KA6当做一个按钮信号,再重复这个单按钮控制电路,会是什么情况?图就在上面。结果如下,自己试着分析。

按一次,按钮的上升沿使KA6吸合,KA6触点的上升沿使KA9吸合

按两次,按钮的上升沿使KA6断开,KA6触点是下降沿,KA9仍保持吸合

按三次,按钮的上升沿使KA6吸合,KA6触点的上升沿使KA9断开

按四次,按钮的上升沿使KA6断开,KA6触点是下降沿,KA9仍保持断开

下面进入了循环。

这样我们就把一个按钮,按四次,对应了KA6和KA9的四个组合状态。

楼主:
2楼的图,可以看出单按钮继电器电路可以叠加,叠加的效果就是“计数”,看2楼的彩色字,如果接通用1表示,断开用0表示,(KA9 KA6)四个状态不就正好是二进制计数的3,2,1,0倒计数吗?

那么我们再加上一层,图在本楼,分析在下:

按第一次,KA6吸合,KA9吸合,KA12吸合,用计数表示就是111.

按第二次,KA6断开,KA9吸合,KA12吸合,用计数表示就是110.(KA12是最高位)

按第三次,KA6吸合,KA9断开,KA12吸合,用计数表示就是101.

按第四次,KA6断开,KA9断开,KA12吸合,用计数表示就是100.

按第五次,KA6吸合,KA9吸合,KA12断开,用计数表示就是011.

按第六次,KA6断开,KA9吸合,KA12断开,用计数表示就是010.

按第七次,KA6吸合,KA9断开,KA12断开,用计数表示就是001.

按第八次,KA6断开,KA9断开,KA12断开,用计数表示就是000.

下面进入循环。

楼主:
好吧,三楼虽然实现了计数功能,但是还不太形象,我们下面把计数功能形象表示出来,按一下,K1吸合,按两下,K2吸合……按八下K8吸合,下面循环。

图就在上面,应该很好分析。我就不分析了。

这样我们把一个按钮的动作变成了8个继电器(K1-K8)的单独动作,如果你需要特定的动作比如亮灯啊,转电动机啊,开电磁阀啊等。就用一个继电器常开触点去控制就行了。

比如按一下,1灯和2灯亮,按两下2灯和3灯亮,就可以K1常开触点控制1灯,K1和K2常开触点并联控制2灯,K2常开触点控制3灯。

楼主:
从一楼到四楼,四个图连起来,是个整个的电路,按8次实现8个动作,然后循环。那么如果你说我只需要6个动作,前超过了4,后够不着8,怎么办?

简单,如果上面电路不做改动的话,最后两次你按空两次就行了, 按五下,动作五, 按六下,动作六;按七下,无动作,按八下,无动作,按九下,就循环了。放了两次空枪。

看来还是改动一下好, 从计数中间返回,看来就是复位电路了,简单,断电即可复位。图如下,本图应该在上面4个图的最前面。

复位电路,我就不分析了。(加复位电路的话,一楼的按钮SB需用KA1常开触点代替)

留个问题,从图上看,KA2和KA3始终是同步动作的,那么我为什么加个KA3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结束

感谢分享

1;对于按第一次第一个动作,按第二次第二个动作【第一个关段】,一次要控制5个继电器,

这样套用过,【在第二个动作时,同时关断第一个单按钮启停,同时接通第二个单按钮启停】但在第二次使用时,就会出现第二个语第三个同时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结束                               内容的回复:感谢分享1;对于按第一次第一个动作,按第二次第二个动作【第一个关段】,一次要控制5个继电器,这样套用过,【在第二个动作时,同时关断第一个单按钮启停,同时接通第二个单按钮启停】但在第二次使用时,就会出现第二个语第三个同时动作

KA6,KA9,KA12实现的是计数功能,一般不用于实际控制。

真正实现控制功能的是后面的K1,K2,……K9.

网友A:
对:电工九段关于从一楼到四楼,四个图连起来,是个整个的电路,按8次实现8个动作,然后循环。那么如果你说我只需要6个动作,前超过了4,后够不着8,怎么办? 简单,如果上面电路不做改动的话,最后两次你按空两次就行了, 按五下,动作五, 按六下,动作六;按七下,无动作,按八下,无动作,按九下,就循环了。放了两次空枪。 看来还是改动一下好, 从计数中间返回,看来就是复位电路了,简单,断电即可复位。图如下,本图应该在上面4个图的最前面。  复位电路,我就不分析了。留个问题,从图上看,KA2和KA3始终是同步动作的,那么我为什么加个KA3呢?                     内容的回复:

按第7次,没法复位啊,因 按第七次,KA6吸合,KA9断开,KA12断开,用计数表示就是101.【001】,是否把KA2左边那根线挪到KA9常开前面,  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从一楼到四楼,四个图连起来,是个整个的电路,按8次实现8个动作,然后循环。那么如果你说我只需要6个动作,前超过了4,后够不着8,怎么办? 简单,如果上面电路不做改动的话,最后两次你按空两次就行了, 按五下,动作五, 按六下,动作六;按七下,无动作,按八下,无动作,按九下,就循环了。放了两次空枪。 看来还是改动一下好, 从计数中间返回,看来就是复位电路了,简单,断电即可复位。图如下,本图应该在上面4个图的最前面。  复位电路,我就不分析了。留个问题,从图上看,KA2和KA3始终是同步动作的,那么我为什么加个KA3呢?                     内容的回复:按第7次,没法复位啊,因 按第七次,KA6吸合,KA9断开,KA12断开,用计数表示就是101.【001】,是否把KA2左边那根线挪到KA9常开前面,  才能复位

上面的图是按第六下复位。想改成按第几次复位只需要改动KA2线圈前面的那3个触点开闭类型就行了。

网友A:
对:电工九段关于从一楼到四楼,四个图连起来,是个整个的电路,按8次实现8个动作,然后循环。那么如果你说我只需要6个动作,前超过了4,后够不着8,怎么办? 简单,如果上面电路不做改动的话,最后两次你按空两次就行了, 按五下,动作五, 按六下,动作六;按七下,无动作,按八下,无动作,按九下,就循环了。放了两次空枪。 看来还是改动一下好, 从计数中间返回,看来就是复位电路了,简单,断电即可复位。图如下,本图应该在上面4个图的最前面。  复位电路,我就不分析了。留个问题,从图上看,KA2和KA3始终是同步动作的,那么我为什么加个KA3呢?                     内容的回复:

不加KA3   用KA2也能复位,实在想不明白,为何要加KA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KA3   用KA2也能复位,实在想不明白,为何要加KA3?

看的蛮细的。理论上是可以直接用KA2常闭触点去断电复位的。

可是如果直接用KA2常闭触点去断电复位,有个触点竞争问题,用于复位的KA2常闭触点先断开,用于自锁的KA2常开触点后闭合。所以这个自锁有可能锁不住,KA2线圈吸不上。

如果再加个KA3,就可以保证常开触点先闭合自锁,常闭触点后断开。这个方法用于消除触点竞争很实用。

网友D:
回复5楼“留个问题,从图上看,KA2和KA3始终是同步动作的,那么我为什么加个KA3呢?”

KA2与K6同时得电,如没有KA3,K6会闪动一下,让人觉察不到,甚至因为触点竞争而不动作。加上KA3后会让K6得电一小会时间(即能观察到K6得电动作这一现象)后再失电断开。既实现了K6动作这一功能,也实现了按第六下复位的功能。按第七下开始进入下一循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好吧,三楼虽然实现了计数功能,但是还不太形象,我们下面把计数功能形象表示出来,按一下,K1吸合,按两下,K2吸合……按八下K8吸合,下面循环。 图就在上面,应该很好分析。我就不分析了。 这样我们把一个按钮的动作变成了8个继电器(K1-K8)的单独动作,如果你需要特定的动作比如亮灯啊,转电动机啊,开电磁阀啊等。就用一个继电器常开触点去控制就行了。 比如按一下,1灯和2灯亮,按两下2灯和3灯亮,就可以K1常开触点控制1灯,K1和K2常开触点并联控制2灯,K2常开触点控制3灯。

有没8组触点的继电器   KA6  KA9  KA12

楼主:
没有,可以并联继电器实现多组触点,本例不具有实际使用价值,只是用来深入学习继电器电路的一个好的范例。

网友A:
你好,九段老师。此电路我实际连过,有一问题,想让其在第5次和第7次复位时,会有触点竞争不能用,【因KA6动作过慢,在KA9  KA12动作后,KA6才动作】,此时KA5和ka7已经闭合,引起来回动作【断开闭合反复动作】,不能用。

理论能用,实际不能用。  有没解决办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九段老师。此电路我实际连过,有一问题,想让其在第5次和第7次复位时,会有触点竞争不能用,【因KA6动作过慢,在KA9  KA12动作后,KA6才动作】,此时KA5和ka7已经闭合,引起来回动作【断开闭合反复动作】,不能用。理论能用,实际不能用。  有没解决办法  谢谢

KA3你加了没有,不能取消的。

由于5楼复位电路的存在, 一楼图的常开按钮SB最好再用KA1的常开点代替。

还是没看清你的触点竞争在哪,你画个复位部分的图我看看。

网友A(2012-07-08):
引用 网友F:
你好,九段老师。此电路我实际连过,有一问题,想让其在第5次和第7次复位时,会有触点竞争不能用,【因KA6动作过慢,在KA9  KA12动作后,KA6才动作】,此时KA5和ka7已经闭合,引起来回动作【断开闭合反复动作】,不能用。理论能用,实际不能用。  有没解决办法  谢谢 内容的回复:KA3你加了没有,不能取消的。由于5楼复位电路的存在, 一楼图的常开按钮SB最好再用KA1的常开点代替。还是没看清你的触点竞争在哪,你画个复位部分的图我看看。

你好。因5和7是011  001【分别为KA12  KA9  KA6】,因KA6  在KA12和KA9的影响【延时】后才动作,假如再有KA3【不是复位的KA3】,越往后影响越大。想在第5和7复位,拿第5次说KA12【A置1】  KA9【置1】而KA6还没来得及动作【因是闭合的】而为KA5构成回路。故不能用。   实际连过,让实际用结果不能用。  我们用脚踩开关,控制5个气阀的组合动作,但确实不能实际用。 还请帮忙   谢谢

楼主:
KA6控制KA9,KA9控制KA12,所以KA6怎么可能会慢?

KA5更和KA6,9,12没直接关系的啊,你说的是KA5还是K5?

还是画图吧,画个完整的图,包括你的电磁阀,一图胜过万句话。

网友A:
对:电工九段关于KA6控制KA9,KA9控制KA12,所以KA6怎么可能会慢?KA5更和KA6,9,12没直接关系的啊,你说的是KA5还是K5?还是画图吧,画个完整的图,包括你的电磁阀,一图胜过万句话。内容的回复:

想在第5次复位,如下

楼主:
根据你的上图

按第一次,K1吸合。

按第二次,K1断开,K2吸合。

按第三次,K2断开,K3吸合。

按第四次,K3断开,K4吸合。

按第五次,K4断开。

按第六次,K1吸合。

按第七次,K1断开,K2吸合。

……

网友A:
对:电工九段关于根据你的上图按第一次,K1吸合。按第二次,K1断开,K2吸合。按第三次,K2断开,K3吸合。按第四次,K3断开,K4吸合。按第五次,K4断开。 按第六次,K1吸合。按第七次,K1断开,K2吸合。……内容的回复:

你好。按上图连接,让其在第5次复位,即KA2前面初始状态是【KA6为1               KA9为1             KA12为0】,按上图连接按第1次就会造成KA2反复闭合断开。      要不麻烦你实际连接试一下,已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按道理是可行的】,但实际不行。  或者把KA2前面触点改成100【KA6为1     KA9为0   KA12为0】,也会造成KA2反复闭合断开    谢谢

网友G:
为什么我看不出KA1的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电工九段关于根据你的上图按第一次,K1吸合。按第二次,K1断开,K2吸合。按第三次,K2断开,K3吸合。按第四次,K3断开,K4吸合。按第五次,K4断开。 按第六次,K1吸合。按第七次,K1断开,K2吸合。……内容的回复:你好。按上图连接,让其在第5次复位,即KA2前面初始状态是【KA6为1               KA9为1             KA12为0】,按上图连接按第1次就会造成KA2反复闭合断开。      要不麻烦你实际连接试一下,已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按道理是可行的】,但实际不行。  或者把KA2前面触点改成100【KA6为1     KA9为0   KA12为0】,也会造成KA2反复闭合断开    谢谢

1,我没那么多继电器,不可能实际接的。

2,KA2一旦闭合,就会自锁住,不会反复闭合断开的。

3,你检查下你的KA2的自锁触点是否接错成了常闭,还有两个KA1常开触点。或者把KA2和KA1继电器换两个新的试试。

4,KA3的常闭点是断开后面电路的电源的,不是断开总的控制电源的,复位电路必须始终有电。

5,重申,KA1是不可以省略的,KA3更是不可以省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网友A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E根据你的上图按第一次,K1吸合。按第二次,K1断开,K2吸合。按第三次,K2断开,K3吸合。按第四次,K3断开,K4吸合。按第五次,K4断开。 按第六次,K1吸合。按第七次,K1断开,K2吸合。……内容的回复:你好。按上图连接,让其在第5次复位,即KA2前面初始状态是【KA6为1               KA9为1             KA12为0】,按上图连接按第1次就会造成KA2反复闭合断开。      要不麻烦你实际连接试一下,已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按道理是可行的】,但实际不行。  或者把KA2前面触点改成100【KA6为1     KA9为0   KA12为0】,也会造成KA2反复闭合断开    谢谢1,我没那么多继电器,不可能实际接的。2,KA2一旦闭合,就会自锁住,不会反复闭合断开的。3,你检查下你的KA2的自锁触点是否接错成了常闭,还有两个KA1常开触点。或者把KA2和KA1继电器换两个新的试试。4,KA3的常闭点是断开后面电路的电源的,不是断开总的控制电源的,复位电路必须始终有电。5,重申,KA1是不可以省略的,KA3更是不可以省略的。

你好。今天认真看图重新连下,如连成在第5次复位,会出现按第一次SB   KA2就工作。而下面的KA6  KA9  KA12不能工作。   建议此贴实际连一下,已验证可用性【有些简单的小设备确实会用到】

网友A:
对:zhouchunju关于为什么我看不出KA1的作用呢? 内容的回复:

当SB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电工九段关于引用 网友A:回复内容:对:电工九段关于根据你的上图按第一次,K1吸合。按第二次,K1断开,K2吸合。按第三次,K2断开,K3吸合。按第四次,K3断开,K4吸合。按第五次,K4断开。 按第六次,K1吸合。按第七次,K1断开,K2吸合。……内容的回复:你好。按上图连接,让其在第5次复位,即KA2前面初始状态是【KA6为1               KA9为1             KA12为0】,按上图连接按第1次就会造成KA2反复闭合断开。      要不麻烦你实际连接试一下,已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按道理是可行的】,但实际不行。  或者把KA2前面触点改成100【KA6为1     KA9为0   KA12为0】,也会造成KA2反复闭合断开    谢谢1,我没那么多继电器,不可能实际接的。2,KA2一旦闭合,就会自锁住,不会反复闭合断开的。3,你检查下你的KA2的自锁触点是否接错成了常闭,还有两个KA1常开触点。或者把KA2和KA1继电器换两个新的试试。4,KA3的常闭点是断开后面电路的电源的,不是断开总的控制电源的,复位电路必须始终有电。5,重申,KA1是不可以省略的,KA3更是不可以省略的。  内容的回复:你好。今天认真看图重新连下,如连成在第5次复位,会出现按第一次SB   KA2就工作。而下面的KA6  KA9  KA12不能工作。   建议此贴实际连一下,已验证可用性【有些简单的小设备确实会用到】

是的,复位电路有此缺陷。我明天再想想。

网友I(2014-09-26):
大家好首先 很感谢 《电工九段》 和《运动天使》 以及爱分享的电工师傅们!以上内容 复位电路没有缺陷,缺陷在电路本身因为电路动作多并且时间长的缘故,就像必须加ka3的一样。 为什么会在第5和第7的时候会有误动作呢?仔细看1和5.7动作有类似的地方,档按下第一次的时候因为ka9或ka12还没来得及断开而ka6吸合的时候这段时间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 把ka3改成时间继电器,哪怕设定时间很短很短只要能够满足ka9ka12断开 就可以解决了。 这是我的理解,没有实际操作。希望有帮助! 有好的见解 分享一下 互相学习

网友J:
用继电器不可能真正实现单按钮启停控制,即使实现也不稳定,这是在利用弹簧等机械运动不同时产生的短延时实现的,但这种短延时是不确定的,和按钮按下与松开的时机短有很密切的关系,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这种电路用在实际中特别是对大电机直接启动的控制中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接触器触头烧坏。劝大家不要用于实际,除非加个短延时继电器,或是用PLC来实现,在PLC中这称做二分频控制是种非常典型的控制编程方式。

网友K(2015-07-16):
感谢师傅们的推理,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L(2016-08-09):
厉害,收藏了。不知道几位师傅还在论坛不?想请教下如何用继电器做出3-8编码电路和译码电路。

网友M:
你好,九段老师

网友M:
根据你的上图 按第一次,K1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