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那点事

楼主(2012-06-09):
    Q系列PLC+伺服驱动器+触摸屏+永磁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现在系统运行没问题,触摸屏显示:XX定长伺服电机故障,可能是什么毛病啊,求教了。

    PLC和触摸屏没密码,连参考的图纸也没,因为对伺服系统经验还不足,不能确定是哪里毛病,该i怎么弄了,只好傍个款,先谢过了!

网友A:
永磁的伺服电机是同步的吧,XX定长伺服电机故障,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与触摸屏的通信故障,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故障,或者是伺服电机本身的故障,都是有可能的,你可以一项一项的排除

网友B:
伺服面板报警没,触摸屏报伺服故障还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C:
我们公司注塑机上也用伺服电机,来学习的

网友D:
上载程序,

先从屏程序找到  XX定长伺服电机故障   对应的地址状态,再从PLC程序找到此地址,一般是故障提示,看怎么做的

楼主:
先谢过大家!

     由于没PLC触摸屏密码,所以不能通过地址查找原因了。

     伺服驱动器上无报警和错误显示,仅仅是触摸屏上在伺服电机启动时显示,XX定长伺服电机故障,电机停止,故障显示也消失了。

    我查过编码器了,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四区都对齐 的,码盘清洁无渣滓,还i有没其他可能就不知道了,没怎么弄过这货,再次向大家求教!!

网友E:
也没弄过这东西,帮顶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