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密码设置

楼主(2012-06-09):
哥哥们 我有个问题现在我有一台欧姆龙CJ系列plc控制的机器,本来程序里面设置了程序到期密码,就是到明天到期,机器就不能生产了。现在想设置一个延期密码  就是到明天机器停了 明天只要输入延期密码 机器就能在运行3个月。我该怎么做,哥哥们帮帮忙

网友A:
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

网友B:
只要原程序不能被人上下载,那你完全可以做一个时间比较,一到这时间马上互锁程序不执行就可以了,做多少个密码由自己控制,这不是很简单吗?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密码就用屏来解,这样只要这期的钱给了就这期的密码他.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只要原程序不能被人上下载,那你完全可以做一个时间比较,一到这时间马上互锁程序不执行就可以了,做多少个密码由自己控制,这不是很简单吗?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密码就用屏来解,这样只要这期的钱给了就这期的密码他.内容的回复:

大侠 给个程序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