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烧了7台主起升电机,现在都还没有查出原因

楼主(2012-06-09):
我们给一个钢厂做了7台QC16-22.5-12 米的电磁吊。 从上月几号到现在,近一个月时间,主起升电机烧了7台。

 主起升电机用的是 YZR280S-6/55KW  FC40% 。 其中有3台在一跨车,另外4台在另一跨车间。都是用来转运费钢的。

 现场上只有一台行车,主起升电机一直还没有烧过,其他几台都烧过了,而且有些是换上去已经烧过第二次的了。

从电机烧的情况来看,接近80%电机都是烧的转子。有20%是转子定子一起烧。

我们用的是QR2S起升控制屏,用的是3-0-3 档模式,下降有2档反接,第三档时间继电器自动加速, 这种控制屏完全是按照起重机手册上面的电路照搬过来的,而且已经用了4年多,都没得出息烧主起升电机的问题。

一,现场使用情况:

1、现场操作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停过,一天24小时,3班到,行车一直没有停过。并且起重机大车和主起升特别频繁,一个工作循环短的就50秒,长的就2分钟。

2、操作工技术非常“熟练”,一般是上升直接3档,下降直接打3档。

二、线路检测情况:

1、线路电气原件全部选用的西门子,而且各个逻辑动作时、是按照设计动作的,时间继电器加速时间也是按照标准跳的,各加速接触器的连接处也是挨着查了没有出现松动和接触不良。

2、想到光烧转子,就重点检查了转子串电阻这条电路,电阻器选用的RF54-280S-6/6H ,型号和基座号和电机全部对的起,而且电阻器的抽头和起升屏的接触器短接过程是一一对应的,安装上也没接错。

3、用摇表检查转子线与线绝缘电阻,和转子线与地电阻均无穷大。没有接地情况。

4、检查电机转子开路电压,为265V, 名牌上位280V,相差点,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5、电磁吸盘可能有4吨,然后吸得料估算1吨,所以载货就在5吨。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定子电流上升时最大为45A,下降最大为38A,启动过程冲击电流可以达到90A.

6、转子电流切除电阻一档在30A,到后面全部电阻切除完只有6安(这个不晓得是否正常,按照我的思维应该是电阻全部短接了转子电流最大,现在反而最小,后来我询问了一个电工老师傅,他说这个参数是正常的)。

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电流参数也是正常的。顺便说下整个系统工作电压在375V。

7、用手摸了下,电机外部很烫手,没有测量,估计应该至少80度,电阻器也是很烫,但电阻器没有变颜色。

我们用的电机牌子是杂牌子。后来用户换了一个佳木斯的电机,所有参数全部都一样,用着近10天了吧,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烧。

现在初步得出的结论是,电机长时间使用,让电机长时间接受这种启动电流冲击,而缓慢发热,而电机定子绝缘没做好。而烧串了接地,

那位高手朋友帮我指点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A:
这个不好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风扇

网友B:
1、“顺便说下整个系统工作电压在375V。”,能否提高一下电压!

2、“操作工技术非常“熟练”,一般是上升直接3档,下降直接打3档。”,这样直接打3档的操作有问题,应该经过中间一级,过程电流就会降下来;

3、“下降有2档反接”,是反转还是反接制动,如果是反接制动电流太大就有问题,这种反转下降有发电制动,停车用抱闸制动;

网友C:
    杯具~~~

     没有用过这类产品 ,但从电机运行角度来说,你们设计的电机使用频率较高,一直长时间负载运行的话最好电机负载及各运行备件要预算 大 30%,还有电机要加个冷却见机为好!

网友D:
现在很多企业盲目省钱而选用劣质产品,看采购成本确实降低了不少,但后期维护的成本会大大增加

现在我们有个客户,在初期采购的时候选择了我们的产品,另外还低价采购了几台另外一厂家的产品,昨天去要回款的时候就听他们采购经理说出了什么什么问题之类的,小则设备不能正常运转,大到能影响正常的生产。

楼主既然说了用的不知名厂家的设备,就不难分析出设备烧毁的原因了

楼主:
现在能分析的也分析了, 电机的容量已经放大的够多了,而且 YZR280S-6  查下电机样本,定子额定电流为101.5A,而我们现场测量了,一般工作电流在50A, 所以,线路也没有过载,断路器也没有跳。

我还怀疑过QR2S 这种控制屏老是从下降3档打会0档时,会在电机反接过程中产生2倍电流,但现场的测量最大冲击为70多A,而 YZR280S-6的转子额定电流为119.8A,也就是说经常这样打反接,电机也是能承受的。而且QR2S 控制屏是QR1S的改进型,允许从下降3档直接打到上升3档。

能怀疑的都怀疑了,期望能最后肯定是由于电机质量问题引起得。

网友E:
检查电机制动是不是时机不符

网友F:
要是控制电路和一次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看看你的供电方式!我给你解决!

网友G:
查看那个没烧过起升电机的行车的电源电压是多少伏?375伏电压比较偏低了

网友H:
电机的散热太差了啊,电机不达标,质量有问题

网友I:
我知道一公司的滑触线,扁平电缆,母线槽,滑轨滑车质量不错,并且他们公司最好的地方就是还免费为你解答各类配置产品的问题,并且还有专业的售后维护安装人员上门的为你服务的,他的产品价格也蛮实惠的。这样吧 我给你他们的公司的网站 你自己去看看www.cqtbdq.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电机的散热太差了啊,电机不达标,质量有问题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是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L:
额  不同的人处理事情的方法角度还是不同啊

网友M(2012-07-11):
如你所述:定子工作电流只有50A,所以你的电机容量富裕的很。但转子电阻全部切除完转子电流只有6A,这个我觉得有问题。你电阻全部切除了,转子电流和定子电流应该大小差不多的。你的转子回路有问题。

我觉得根据功率平衡的原理,定子电压乘以电流应该基本等于转子电压乘以电流。

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毕竟我见过所有绕线电机的定子及转子的接触器和电缆配置的都基本一样,电流差距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M:
检查一下转子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或者你可以直接短接掉转子电阻。看看转子工作电流有多大。

楼主:
转子不能直接短接启动,这样启动电流太大了,我试过了,一启动就要跳闸的。现在初步可以肯定了,是电机的质量问题。 现在换成了佳木斯电机,就对了,而且大家要注意下,好多市面上的冒牌的很多。我们都遭过了。希望朋友们以后特别注意下元件质量。免得给自己填太多不不要麻烦。

网友N(2012-08-17):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    电机的定子电流  和转子电流都在  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内     电机发热异常的话   那只能说电机本身质量有问题。    还是用正规厂家的电机吧

网友O(2012-09-17):
线路全部换掉#24没办法#24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24换掉线路之后就好啦

网友P(2012-10-25):
呵呵!电机应该选用YZR280M-8/55Kw、FC60%、H级,另外看看电阻器是否匹配。原因楼主应该明白的!实在不懂打我电话吧:18339533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