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配方使用

楼主(2012-06-09):
各位大师帮帮忙,我是一个新手也没有什么分可以给大家。想用威纶506与松下FP-30X做一个改造,驱动两台电机,一台用变频器模拟量,一台用步进控制器;开始手动运行在运行时记录两台电机的运行数据,运行是可能随时会调节;然后根据记录数据下次自动运行。现在主要是不知道触摸屏配方可以记录随时变动的数据不,问厂方说是可以的但是好像说的都是固定数据记录。在这里请教大师们能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配方是固定的,不错,任何一个厂家的都是一样,你想做的话,你就不要用配方来做,要么用屏的宏协议,要么用PLC加屏一想配合做,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楼主(2012-08-06):
不懂。但还是谢谢了。

网友B:
维纶官网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