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液位计量程的设置

楼主(2012-06-09):
请高手指点一下,液位计的量程在plc中怎么设置啊编写程序啊,还是在数据块里设置啊

网友A:
数据块里面设置

看你选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请标明PLC型号,用途及控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块里面设置看你选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西门子S7-400PLC,在数据块里如何设置啊,请指点。我在数据块里只找到了初始值和监控值,没看到其他值啊,谢谢详细指点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液位传感器是什么?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采集的。有一款是压力变送器做液位传感器用的,量程是20KPa的,然后采集模拟量信号后转换成液位高度或者百分比即可。

网友E:
fc105模拟量处理模块,直接用就是了,基本教程上有帮助。

网友F:
这个可以在硬件里设置,也可以在程序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