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FPX系列PLC设备暂停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06-09):
我在做一台设备,需要一键暂停,再按就继续运行,请高手帮帮忙,程序怎么写?是用调用子程序还是用什么?最好能写个样例程序,在此谢过!急!!

网友A:
就看你控制的是什么东西,各种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是气缸类型的话,把紧停加在输出点的前面,就可以实现,如果是私服的话,要用绝对控制,而且程序里在紧停复位时,要加上触发的。子程序是无法实现的。

楼主:
补充一下:是用编码器(高速计数器)的各个位置来控制输出设备启停的,谢谢各位i的帮助

楼主:
哪位大侠能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