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 三相输出不平蘅

楼主(2012-06-09):
我有一台ATV61 132KW 的变频器空载30HZ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蘅 分别为182,182,189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正常啦,才左几个A 呀

网友B:
来这里学习的!

网友C: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应该不超过10%,好像是这样的吧/

网友D:
用万用表测的电压是不准的,输出的不是正玄波电压。只要三相电流平衡就没问题。

网友E:
变频器输出3相电压不平衡相差几伏是很正常的,并且随频率升降变化。普通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不准的,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载波电压,要用频响较高的万用表测量。

网友F(2012-08-09):
接个负载试试呢

网友G:
很正常,电机实际运行时三相电压不可能完全平衡。根据万用表使用说明在规定的频率范围选好档位,正确测量很重要。

网友H(2013-06-20):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