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扩展模块个数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6-09):
台达DVP-SA的PLC,我现在已经扩展了4个开关量的模块,那么现在还可以扩展7个模拟量模块吗?

网友A:
有些玄,问题在于后面的特殊模块一般接6个,以前有朋友实际用的经验,7个有时会报错。

楼主: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SA  PLC后面接4个开关量扩展,3个模拟量模块,这样可行吗?

网友B:
挂通讯走吧,还可靠些。。。

网友C:
合信PLC 欢迎加    QQ1447019954

网友D:
最多可以挂8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SA  PLC后面接4个开关量扩展,3个模拟量模块,这样可行吗?

从台达的资料样本上看:这样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