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VI指令的相关解释的

楼主(2012-06-09):
对于DRVI S1 S2 D1 D2  相对定位指令 S1脉冲输出的数目,S2指脉冲输出的频率,D1指脉冲输出的装置,D2指脉冲输出的方向,我在一程序看到

D560下面的注释是0.01mm/s   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实际的意义的?如果是计算来的怎么计算的呢?知道程序中的电子齿轮比是12,脉冲当量是0.02mm, 我想能不能这样的理解呢,如果D560是1hz的话,那么plc 1s钟发1个脉冲,那么可不可以理解系统的速度是0.02mm/s,

我是菜鸟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的啦,求指教

网友A:
1;但说这条指令知道机械传动比和电子齿轮比和脉冲频率可以确定    实际负载转速

2;知道脉冲当量可以计算实际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系统的速度是0.02mm/s,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但说这条指令知道机械传动比和电子齿轮比和脉冲频率可以确定    实际负载转速2;知道脉冲当量可以计算实际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系统的速度是0.02mm/s,不可以

网友C:
你脉冲当量已经定下来了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至于电子齿轮比等等也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设定的

网友D:
3楼说的对  这里的0.02mm/s会随着D560的增大而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0.02mm/s会随着D560的增大而增大

但程序的的标注是0.01mm/s,是怎么理解的呢,还有触摸屏里面d560里面有一个增益为0.7692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有没有实际意义的呢,求指教,需要的话可以把程序发给你们的

楼主:
对:运动天使关于1;但说这条指令知道机械传动比和电子齿轮比和脉冲频率可以确定    实际负载转速2;知道脉冲当量可以计算实际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系统的速度是0.02mm/s,不可以内容的回复:

实际负载的转速时怎样计算的呢不是太清楚的,求指教的,如果达到电机的额定转速3000r/min,那plc发出脉冲的的频率是多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