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异步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2-06-10):
1、异步电机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简单易行,电流降低幅度大;

2、由于电压降低1/√3,转矩降低1/3,所以启动转矩只有额定启动转矩的1/3,只适宜电机空载或轻载启动的场合;

3、异步电机的星三角降压启动过程,包括Y接降压启动和角接全压运行两个过程;

4、异步电机的星三角降压启动过程的延时切换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早了切换电流大,晚了电机低压运行时间长,电机易发热;

5、切换的时间可根据启动过程电流明显减小为标志,即时切换;

6、可以用时间、电流变换器,实现延时、电流双信号切换,即能做到即时切换,也不会拖延时间,避免电机连续低压长时间运行;

楼主:
1、举例说,一台异步电机的最大转矩60Nm,额定转矩20Nm,启动转矩24Nm;

2、如果电动机启动过程可以轻载启动,启动负载转矩为5Nm,小于Y接启动转矩8Nm,满足星三角启动的条件,允许星三角启动;

3、这样这台电机在Y接的条件下启动,由于电机Y接启动转矩8Nm、最大启动转矩20Nm,电机可以启动进入稳定运行区,在电流明显降低时即时切换;

楼主:
4、如果这台电机必须满载20Nm额定启动,那么Y接时的启动转矩仅为8Nm,是拖不起来的,就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5、只要你的电机可以Y接起动,那一定是轻载,不会是满载启动的;

楼主:
1、星三角启动,需要角接提前切换吗?

1)仔细观察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电机的转矩随着转速以指数关系上升;

2)就是说只要启动瞬间,负载被拖起,随着电机转矩的迅速提高,负载的加速度也会迅速增大,到临界转速时转矩最大;

3)说明,Y接是能够完成电机的启动过程的,角接切换只要做到及时切换,就是一个完美的过程;

4)角接提前切换,会发生较大电流的冲击!

5)不仅仅是有大的切换电流,主要是电机力矩正处于最大、加速度最大的时候,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切换呢?

楼主:
2、为什么会提出“角接接力启动”?其观点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1)我们看看上边贴出来的他画的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图,电机的转矩曲线几乎是一条水平趋势的曲线;

2)难怪他会产生“角接接力启动”的想法,他可能认为角接力量大,Y接启动一段时间已经精疲力尽的原因吧?!

楼主:
3、从他的图可以看出,他没有注意到,Y接启动过程电机转矩会越来越大,以指数关系增长到Y接最大转矩的情况;

楼主:
1、他又说“带有额定负载的异步电动机的‘ / 三角启动过程’是由两个缺一不可的阶段构成的。尤其是第二个阶段(即:角形接法阶段)对于进一步降低电机启动电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 三角启动,由于电压降低59%,电机转矩也要降低1/3,这样额定负载的电机是无法启动的;

2)一般电机的启动转矩和额定转矩大小接近,电压降低59%,电机启动转矩也只有额定转矩的1/3,Y接不可能启动额定负载的电机,Y接电机堵转,哪里会有第二阶段的问题;

楼主:
2、从他的举例看,冲床、剪板机、球磨机等,都是可以在电机启动后加载的设备:

1)启动时电机拖动负载启动,而负载处于空载状态,并非加载的额定状态,所以用Y接可以启动;

2)还有像离心风机、水泵,启动时也属于空载状态,也可以用Y接启动;

3)Y接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但是Y接时的最大转矩却是近于额定转矩的,所以越是速度高越是转矩大,完成启动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角接提前切换,而且要反对角接提前切换;

4)这种空载或轻载启动,只是启动过程空载轻载,电机启动后稳定运行才加载额定运行,怎么能说没有意义呢?

楼主:
3、电机空载、轻载Y接启动,角接全压运行后也是空载、轻载状态,不会是角接后变成额定运行状态;

4、电机空载、轻载Y接启动,角接全压运行后也是空载、轻载状态,这时负载开始加载,负载便进入额定运行状态;

5、就是说空载、轻载启动完成后,还是空载、轻载状态,不会是额定状态!

楼主:
1、为什么会出现A、B两点的问题:

1)原因是示意图画的偏离实际太远的缘故,我给修改一下;

2)全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全压运行的额定转矩,都在1/(2~3)最大转矩处,而不是图中画的接近最大转矩;

楼主:
2、看看下面这张图,是不是好多了,不存在两点的问题了吧!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3、如果电机启动后,加载到额定状态,才会运行在额定转速上;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4、给大家一个最好最简捷的星三角电路图。

网友A:
老师,你好。1;为降低启动电流,既然不能Y接到最高转速再切换到角接。  在Y接启动后多长时间切换到  角运行合适

2;空压机为何不能Y角 启动【现象是如角接启动,根本就不会启动,只听到电机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1;为降低启动电流,既然不能Y接到最高转速再切换到角接。  在Y接启动后多长时间切换到  角运行合适……

1、异步电机的运行区间,就是同步转速到临界转速之间的稳定运行区;

2、稳定运行区的特点是,负载大电机转矩就增大大,电机能够自动跟随负载变化产生所需要的电磁转矩;

楼主:
3、异步电机的启动区间,就是电机由零转速到临界转速之间的非稳定区;

4、非稳定运行区的特点是,速度增大电机转矩就增大,负载增大速度减小电机转矩迅速减小,电机不能够自动跟随负载变化产生所需要的电磁转矩;

楼主:
5、所以异步电机的启动过程,只需要将电机的速度拖到稳定运行区即可,即电机速度大于临界转速即可;

6、考虑切换时,速度会下降一些,所以速度高于临界转速较多,但不一定要达到额定转速;

7、操作人员,只要看到电流由大到小明显迅速降低的过程出现时,就是切换的时刻到了,你可以观察几次,就知道你的系统启动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空压机为何不能Y角 启动【现象是如角接启动,根本就不会启动,只听到电机嗡嗡声】

1、如果你的启动电压、接线、操作都正确,如果Y接“根本就不会启动,只听到电机嗡嗡声”,那就是不适宜“星三角”启动方式;

2、但是我知道,空压机有离心式和活塞式两种:

1)离心式可以将高压阀关掉,可以实现无流量轻载启动;

2)活塞式可以将高压阀打开,可以实现排空无压力轻载启动;

3、你自己的系统,应该你自己最清楚!

楼主:
1、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是说电机转矩与转速的关系曲线;

2、那个轴作速度轴,都是一样的,从数学角度看,也是互为反函数;

3、有人认为电机先有转矩才有的速度,转矩是因速度是果,他就习惯把图画成横轴是转矩纵轴是速度,称之为“机械特性曲线”;

4、大部分书,包括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都是把纵轴作为“转速”,“转矩”作为横轴;

5、说“横轴是转矩纵轴是速度”不规范,说“横轴是速度纵轴是转矩”是规范,并称之为“转矩-速度曲线”,是专业知识面太窄、斤斤计较的表现;

楼主:
5、在讨论问题时,尽量以对方的习惯为准,这样与讨论无关紧要的一些分歧就会少一些,所以在讨论中,我总是利用对方的图和术语,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利辩论对方对自己观点的理解和会意,这是一种辩论的技巧;

6、例如本帖的主楼图,就是把辩论对方的图直接修改画出的,这样对方就知道他原来的图哪些地方不合适或错误,才被修改的!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1、如图,5Nm的负载,Y接启动后和全压启动后,都是5Nm的电磁转矩与之平衡,所以不管是怎么启动的,启动后的电机力矩都是5Nm ,从力矩大小看,是一个点;

2、但是Y接启动后和全压启动后,负载的速度有差别,但是这个速度差很小,也可以看成一个点;

3、说同一个负载用不同电压启动后,工作在两个不同转矩的A、B点上当然是错误的!

4、如果是两个负载,一个是重载20Nm,一个是5Nm,启动后电机当然分别工作在20Nm、5Nm的两个点上;

5、如果是同一个负载降压启动后,全压切换时,负载由抵压时的速度向全压时的速度过度时,有一个短暂的瞬态过程,那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刘志斌 在《关于电机“星/三角启动过程的问题”》一帖下跟帖的发言:

3、……同一个负载,怎么出现两个转矩?全压启动后的负载转矩大于降压启动后的

负载转矩2倍?

~~~~~~~~~~~~~~~~~~~~~~~~~~~~~~~~~~

  只能说刘志斌看不懂别人表达的意思!

 Wang画的图中是两个不同幅度电压分别对应的两条“转矩对转速的

函数”曲线。其中较高位置的一条曲线是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对应的

“转矩-转速”曲线;较低位置的一条曲线是电机在58%幅度的电压下

对应的“转矩-转速”曲线。

 你刘老师不是认为冲床、剪板机之类的设备上额定角接的电机仅凭

一段足够长时间的星形接法(给电机只施加58%幅度的电压)就可以

完成把设备的转速牵引到“额定转速”吗,你不是仅用一条如下图的

“电机机械特性”曲线来说明异步电机星接的启动“全过程”吗,

于是我判定你这条曲线是58%幅度的电压对应的曲线!

 我认为:在冲床、剪板机之类设备上合理配置的拖动电机,

仅58%幅度的电压下不可能单凭其拖动电机的力量把设备牵

引到“额定转速”的!

 为了讲出这个结论的理论根据,我才把全额电压和58%幅度

的电压分别对应的两曲线画到同一个坐标系里来分析说明

58%幅度的电压不可能完成需全额电压才能成的启动阶段

 把这条负荷所需转矩随转速变化的曲线重叠到异步电动机星/三角

转矩函数曲线的坐标系里,我们可以看到星接转矩与负荷的转矩平衡

时离额定转速还远着呢!所以仅靠一段星接启动是不可能将这种负荷

牵引到额定转速的,必须在负荷转矩与星接转矩平衡之前就及时切换

成角接全额转矩,才能实现将负荷牵引到额定转速而完成启动目的!

网友C:
看看,是否适合我的理论

楼主:
1、我来谈谈关于冲床、剪板机之类的设备上配置动力之原则的有关知识”;

楼主:
2、“冲床、剪板机”在启动过程中,对电机来说,只是一个惯性飞轮:

1)惯性飞轮的摩擦阻力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2)惯性飞轮的摩擦阻力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说,只要是匀速转动,需要的动力近乎为零,非常轻;

楼主:
3)惯性飞轮的惯性很大,速度改变时加速度越大,需要的动力就越大,反之加速度小,需要的动力小;

4)所以“冲床、剪板机之类的设备”可以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启动;

5)Y接启动转矩小,角加速度小就是了,不存在转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
6)Y接启动转矩小,角加速度小就是了,不存在转不起来的问题;一旦转起来,转矩会迅速增大,临界转速时,转矩会达到额定转矩,足以拖动飞轮进入平衡稳定状态;

楼主:
7)Y接启动转矩小,角加速度小就是了,不存在转不起来的问题;一旦转起来,转矩会迅速增大,临界转速时,转矩会达到额定转矩,足以拖动飞轮进入平衡稳定状态;如果角接切换过早,切换电流大,不安全,没必要

楼主:
3、“冲床、剪板机”转动起来后,匀速运动时需要的动力很小,速度很高接近同步转速;

4、“冲床、剪板机”工作时,用飞轮储存的“动量和动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冲力”、“剪板力”;

5、飞轮的“动量和动能”损失后,表现为速度降低,这时电机的转矩迅速增大,对飞轮产生加速度,之速度很快恢复,重新处于惯性匀速转动,等待下一次“冲、剪”;

楼主:
6、你可以观察电机电流表,电机的电流是随着“冲、剪”而脉冲式的变化;

7、“冲床、剪板机”的启动过程,可以用图表示为: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1)上图表示,惯性轮匀速惯性运动时的摩擦阻力矩很小;

2)所以Y接启动后,或者△接切换后,匀速惯性运动在B点;

3)飞轮启动过程的转矩曲线就是电机Y接转矩曲线;

4)角接切换后,飞轮匀速稳定运行在B点;

5)冲、剪工作时,当飞轮减速后,转矩增大,飞轮脉冲式运行在A~B转矩曲线之间;

楼主:
8、通过以上分析,惯性飞轮的冲床、剪板机负载,适宜用星三角启动方式,电机Y接转矩足以拖动其进入平衡稳定区,启动的时间可以用下式估算:

1/2额定功率×启动时间=1/2×飞轮惯量×额定角速度的平方

启动时间=(1/2×飞轮惯量×额定角速度的平方)/(1/2额定功率)

楼主:
9、启动平均功率=1/2额定功率,系数1/2可以试验确定,Y接启动功率最大可以达到额定功率,出现在临界转速的时候,也就是Y接起动最有力的阶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5、说“横轴是转矩纵轴是速度”不规范,说“横轴是速度纵轴是转矩”是规范,并称之为“转矩-速度曲线”,是专业知识面太窄、斤斤计较的表现;

谁在斤斤计较?

网友D:
引用 楼主:
3)惯性飞轮的惯性很大,速度改变时加速度越大,需要的动力就越大,反之加速度小,需要的动力小;4)所以“冲床、剪板机之类的设备”可以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启动;5)Y接启动转矩小,角加速度小就是了,不存在转不起来的问题;

飞轮的静阻力矩很大,

在静止状态要使其转动必须外加很大的转矩,

因此用普通异步电机又是星三角起动,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轮的静阻力矩很大,在静止状态要使其转动必须外加很大的转矩,因此用普通异步电机又是星三角起动,估计不行。

1、飞轮的摩擦阻力很小;

2、飞轮的惯性很大,如果你企图让它很快转起来,就必须用很大的力矩;

3、电机Y-△启动的力矩远远大于飞轮的摩擦阻力,可以使飞轮得到加速度缓慢启动起来,由于其摩擦损耗几乎没有,动能动量是不断积累的,所以总启动时间不会很长;

5、飞轮的速度的平方=启动的平均功率×启动时间;

网友D:
请教刘老师:飞轮的静磨擦阻力与转动磨擦阻力是否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刘老师:飞轮的静磨擦阻力与转动磨擦阻力是否一样大?

1、你明知故问,静摩擦力大!

2、可是,你说的启动时有很大阻力,实际是惯性很大,需要很大的力才有明显的加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1、飞轮的摩擦阻力很小;2、飞轮的惯性很大,如果你企图让它很快转起来,就必须用很大的力矩;3、电机Y-△启动的力矩远远大于飞轮的摩擦阻力,可以使飞轮得到加速度缓慢启动起来,由于其摩擦损耗几乎没有,动能动量是不断积累的,所以总启动时间不会很长;5、飞轮的速度的平方=启动的平均功率×启动时间;

请问“飞轮的磨擦阻力很小”是静磨擦阻力还是转动磨擦阻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请教刘老师:飞轮的静磨擦阻力与转动磨擦阻力是否一样大?1、你明知故问,静摩擦力大!2、可是,你说的启动时有很大阻力,实际是惯性很大,需要很大的力才有明显的加速度;

1. 是的,我是明知故问。我是想提醒一下,既然这两种阻力不同,那么在讨论问题时就必须分开讨论,而不能用“磨擦阻力”来糊弄。

2. 需要很大的力才有明显的加速度,那么在静止状态要使其转起来,要用更大的力,星三角起动能让它转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

1. 是的,我是明知故问。我是想提醒一下,既然这两种阻力不同,那么在讨论问题时就必须分开讨论,而不能用“磨擦阻力”来糊弄。

2. 需要很大的力才有明显的加速度,那么在静止状态要使其转起来,要用更大的力,星三角起动能让它转起来吗?

1、飞轮的轴承摩擦很小,在转动中损耗也很小,绝对超不过额定转矩的1/10;

2、而Y接时的启动转矩,是全压的1/3,如果启动转矩系数是1.2,那么Y接启动转矩是1.2/3额定转矩;

3、这样产生加速度的力矩=1.2/3-1/10=0.3的额定转矩

4、Y接时的最大转矩如果按额定转矩算,启动平均转矩大约是0.6倍的额定转矩;

5、如果启动时间是10秒,相当于额定转矩运行6秒的电能完成启动;

网友E:
比上学时看得仔细。。。。。。

网友D:
引用 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1、飞轮的轴承摩擦很小,在转动中损耗也很小,绝对超不过额定转矩的1/10

这有具体的实例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1、飞轮的轴承摩擦很小,在转动中损耗也很小,绝对超不过额定转矩的1/10这有具体的实例数据吗?

可以做一个简单实验:

1、在飞轮的水平直径的一端加砝码,能使飞轮开始转动的最小砝码重力与半径的乘积,就是静摩擦力矩;

2、具体做法很多,例如用绳子在飞轮的外周绕几周后,在绳子的一端挂一个弹簧秤,弹簧秤的下端加重物,能使飞轮转动起来的弹簧秤的最小读数乘以飞轮半径,就是飞轮的静摩擦力矩;

楼主:
3、还有一个建议的办法,用一块磁铁,放在飞轮水平直径上离轴距离不等的点上,能使飞轮转动的最小轴距离与磁铁重力的成绩也是飞轮的静摩擦力矩;

楼主:
4、如果飞轮的质心不在轴心上,飞轮也会自转起来,你可以感觉飞轮的静摩擦力矩到底有多大;

5、我说的1/10,实际是高估了好多,你想,轴要消耗1/10的功率,那发热还能正常工作吗?

6、你如果真的有工作经验,就知道这个估值太大了,而不是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5、我说的1/10,实际是高估了好多,你想,轴要消耗1/10的功率,那发热还能正常工作吗?

是否又把静磨擦阻力与转动磨擦阻力混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5、我说的1/10,实际是高估了好多,你想,轴要消耗1/10的功率,那发热还能正常工作吗?是否又把静磨擦阻力与转动磨擦阻力混淆了?

1、一个是可以忽略的零,一个是这个可以忽略为零的10倍,又能有多大?

2、给你的方法就是检测静摩擦力的方法,你去体会体会这个静摩擦力有多大;

3、你只要按我说的方法简单测试一下就知道,飞轮的静摩擦力是很小的,而感觉很重的力是你急于启动它时的惯性力而已!

网友D(2012-07-10):
引用 楼主:
1、一个是可以忽略的零,一个是这个可以忽略为零的10倍,又能有多大?2、给你的方法就是检测静摩擦力的方法,你去体会体会这个静摩擦力有多大;3、你只要按我说的方法简单测试一下就知道,飞轮的静摩擦力是很小的,而感觉很重的力是你急于启动它时的惯性力而已!

这么说静阻力矩很小,惯性阻力矩很大。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1、飞轮的静摩擦力、摩擦力矩是很小的,而感觉很重的力是人们急于启动它时感觉到的大惯性力而已!

2、飞轮的摩擦力很小,在启动过程中,轴的摩擦力矩只与摩擦系数和轴的正压力有关,与速度无关,所以是一个恒摩擦力矩,不会因速度增大而增大;

3、这样电机做的功吸收的电能都变成了飞轮的动能、动量,使得飞轮的速度能很快累积起来,完成启动过程,这就是冲床、剪板机能够用星三角启动的根本原因;

楼主:
4、冲床、剪板机空转时摩擦力矩很小,所以电机速度最高,接近同步转速;

5、冲床、剪板机的负荷大小,工件一定时,决定冲床、剪板机的冲、剪的频率。频率高时负荷重,频率低时负荷小;

6、所以选择冲床、剪板机的电机功率,要按实际冲、剪的频率、工艺需要确定!

网友D:
刘老师的理论水平无人能及,不过对我这些做事的人而言,需要的是实际的东西。刘老师能否举例说明,把电机的具体参数及飞轮的参数列出,然后计算一下用星三角起动需要多长时间加速到额定转速。电机的起动加速时间是受限制的,不是想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多长的。现实中带飞轮的负载大多用绕线电机或高转差率电机,高转差率电机的起动转矩与最大转矩几乎相同。按刘老师的理论用普通笼形电机且星三角都能起动,那么用高转差率电机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实中带飞轮的负载大多用绕线电机或高转差率电机,高转差率电机的起动转矩与最大转矩几乎相同。按刘老师的理论用普通笼形电机且星三角都能起动,那么用高转差率电机不是多此一举?

1、我们这里有家配电柜生产厂,冲床、剪板机都是普通中速或低速小电机;

2、其实任何问题都不是绝对的,飞轮也有大有小,电机也有大有小,飞轮启动虽然惯性大,但是摩擦阻力小可忽略;

3、就像火车,火车启动的过程就很有惯性大的启动特点;

4、火车第一声加速,时间长,第二声、第三声……时间就越来越短,因为他的动能、动量是不断累积起来的,这个很重要,第十声的速度是前九声的和;

5、如果火车不在铁轨上,在地面上,那么第一声多长时间,第二、第三……声还一样需要多长时间,永远也拉不起来;

楼主:
6、如果火车不在铁轨上,在地面上,那么第一声多长时间,第二、第三……声还一样需要多长时间,永远也拉不起来;因为它每一声做的功,都消耗在克服摩擦阻力做功上了,速度起不来;

楼主:
7、就好像一个容器,只要它不漏水,水滴再小也有满的时候;

8、就好像一个容器,不管它有多大容积,只要它不漏水,水滴总有将它灌满的时候;

楼主:
9、就好像一个容器,只要它漏水,水滴小了就可能没有满的时候;

10、就好像一个容器,不管它有多小的容积,只要它漏水,水滴就有将它灌不满的可能;

楼主:
11、由于飞轮的惯性大,但是它的摩擦阻力小,可以忽略;

12、所以飞轮就好像一个大的但是不漏的容器,虽然电机Y接启动转矩只有角接的1/3,但是总是可以拖起来;

楼主:
13、你担心时间会很长,可是你只要仔细算一下,就知道不是很长时间,就好像火车启动,第一声时间确实长,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快;

14、用角冲量定理可以粗略的估算启动的时间:

1)先假设角接启动时间是4秒,平均转矩等于2倍的额定转矩, 启动后为额定转速,系统惯量为J;

2)由角冲量定理得:4秒×2倍的额定转矩=J×额定转速

楼主:
3)现在是Y接启动,启动转矩是角接的1/3,应该是2/3倍的额定转矩,启动时间应该是:

t×2/3倍的额定转矩=6秒×2倍的额定转矩

t=(4秒×2倍的额定转矩)÷2/3倍的额定转矩=8×3/2=12秒

楼主:
4)也就是说y接启动时间是角接全压直接启动时间的3倍;

网友F:
飞轮负载的确是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我们做的机器,泥球对辊机。两个各辊平行水平安装。外径800毫米。长度600毫米。可以看做是实心的。用30kw电机带动由停到转速稳定600转。需要13秒时间。期间用星型接法启动,电流一直在120安培左右,没有因为转速不断的提高而又可观察的变化,听到电器的声音由低沉的嗡嗡声一直到高音的V V声平滑过渡。直到在12秒的时候声音消失,电流一下子回落到6A。这个时候切换到三角形,电流表(指针式)跳了一下,顶表底,回落到10A。

同一台机器的另一个辊,用37千瓦带动到690转。星启动直到没有声音的时间是9秒。

网友F:
这个飞轮静止的时候,我用推摩托车一般的这个力去拉三角带。足以把它转动起来。

可以看出,轴承的作用很好,飞轮的平衡很好。这么重的东西用这么小的力就可以转起来。

我这样形容,不知道有关人员是否感受得到。

网友F:
如果把驱动飞轮转动的能量分开两部分,一个是使飞轮加速,一个是平衡摩擦力(不要问是静摩擦还是动摩擦了)空气阻力。相信后面这部分只占前边一部分的10分之一都没有。

网友D:
芳季的实例说明磨擦阻力矩确实不大,但如果这个负载的转速不是600转,而是6000转,会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F:
会有很长的加速时间可能20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芳季的实例说明磨擦阻力矩确实不大,但如果这个负载的转速不是600转,而是6000转,会是什么结果呢?

1、那如果不是600转,而是60转,6转,会是个什么结果?

楼主:
2、想想看拖动它的电机也是否应该跟着改变?

3、如果电机跟着改变,600转启动没问题,6000转有问题吗?

网友G:
想起了在学校实习的场景。好多年了,都快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