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是不是传感器坏了

楼主(2012-06-10):
SMC 的汽缸 磁性检测开关

今天 突然  磁性开关上面的灯亮的   PLC监控采不到信号(西门子226的PLC,但是上面的的信号灯是亮的,没有其他正常信号亮度高)

然后 用万用表 测量  该点 和 负极  电压只有10-12V

把信号线从 PLC 上 拆下  黑色线  和负极 之间电压 为 24V

把该线接到其他点上  电压也是10-12V

把另外的磁性开关接到 那个输入点上 电压24V,PLC也能监控到那个点

现在是不是那个磁性开关坏了?

造成坏掉的可能性是什么?

还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A:
换一个看看,

可能是坏了,用的时间长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开关?

一般就2根线,1根接24V(如果PLC COM端是0V的话),一根接到PLC的IN。

最好检查下线路,开关应该是有动作的,不然万用表是测不出电压的!

竟然测到10-12V,你应该用的是双档位的开关电源?! 24V 12V? 把该接到24V的接到12V??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伺服驱动器了,有可能漏电了,公共电源未接。

网友D:
很可能是干扰引起的,建议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E:
诚邀有实战经验的机械设计工程师,在深圳工作,qq1101193630。

网友F:
传感器能输出12V 证明传感器有动作,如何线损正常的话,就是传感器内部损耗大了 ,造成压降过多  ,

网友G:
可能是线或者是开关短路或漏电引起的吧。

网友H:
    你坏个磁性开关试试如好了当然是这个开关坏了,像这个磁性开关坏了原因多了,外部线路引起,或是本身质量或是内部长时间工作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I:
建议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J:
磁性开关损坏的几率比较大 换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