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报警信号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2-06-10):
显示代码fr-du04
参数单元fr-pu04
故  障  名  称
故  障  原  因
处  理  方  法
e.oc1
oc during acc
加速时过电流断路
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加速时间太短,增加加速时间。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c2
steady spd oc
定速时过电流断路
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c3
oc during dec
减速时停止时过电流断路
减速时间太短,增加减速时间。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v1
ov during acc
加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来自电动机的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直流主回路电压上升达到或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也可能是由于电源系统的浪涌电压引起的。
加速太快?增加加速时间
e.ov2
steady spd ov
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
e.ov3
ov during dec
减速时停止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减速太快?增加减速时间
e.thm
motor overload
电动机过负荷断路
电动机过负荷
减轻负荷。                     经常发生时,可根据工艺要求更换增加变频器和电动机的容量。
e.tht
inv. overload
变频器过负荷断路
变频器过负荷
e.ipf
inst.pwr. loss
瞬间停电保护

恢复电源
e.uvt
under voltage
低电压保护
回路中有大容量电动机启动
检查供电系统,避免回路中频繁启动的大容量电动机的影响。
e.fin
h/sink o/temp
散热片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加强通风的同时减轻负荷
e.be
br. cct. fault
制动晶体管报警
制动率设定是否正常?
降低制动率的设置
e.gf
ground fault
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保护
电动机或电缆存在接地故障
解决接地故障
e.oht
oh fault
外部热继电器动作
检查电动机是否过热
降低负荷,解决机械故障
e.olt
stll prev stp
失速防止                (动作时显示ol)
电动机过负荷
减轻负荷。                     经常发生时,可根据工艺要求更换增加变频器和电动机的容量。
显示代码fr-du04
参数单元fr-pu04
故  障  名  称
故  障  原  因
处  理  方  法
e.opt
option fault
选件报警
选件接口松脱
可靠连接
e.pe
corrupt memry
参数错误
输入参数的次数太多,变频器死机。
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无法恢复时,更换变频器
e.pue
pu leave out
面板脱出发生

牢固安装好操作面板
e.ret
retry no over
再试次数超出
再试设定次数内运行没有恢复,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查异常发生前的一个异常
e.p24

直流24v电源输出短路

检查pc端子是否短路?修复短路。需要 复位时用面板复位或关断电源重新合闸。
e.cte

操作面板电源短路

操作面板连接电缆存在短路现象。修复短路。
e.cpu
cpu fault
cpu错误

检查松脱的接口,可靠连接。
e.mb1~~e.mb7

顺序制动错误

检查抱闸顺序是否正常
e.3
fault 3
选件异常
通讯选件设定错误或接触不良。
检查选件设定,操作是否有误。选件接头插座确实连接好。
e.6
fault 6
cpu错误
内置cpu发生通讯异常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cpu通讯异常错误发生,变频器停止输出。停电复位重新启动。
e.7
fault 7
cpu错误
e.lf
e.lf
输出缺相保护
当变频器输出三相中有一相断开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查断开的输出相。
fn
fan failure
风扇故障

冷却风扇是否正常?更换风扇。
ol
ol
失速防止过电流
电动机是否在过负荷情况下使用?
减轻负荷
ol
ol
失速防止过电压
是否急速减速运行?
延长减速时间
ps
ps
面板停止
远方控制运行时是否使用了操作面板的“stop”键进行停止?
检查负荷状态。
err

操作错误

请准确地进行运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