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能让组态画面里的小车动起来?

楼主(2012-06-10):
请问怎么能让组态画面里的小车动起来?就是循环的行驶

网友A:
编个循环策略脚本程序啊

网友B:
做个变量;让几个图片;在不同时间进行显示;能眼的视觉感觉是动了起来;

网友C:
定义一个组态王内部变量,假如为S1,导入一个你的小车位图,双击这个位图,打开这个位图的动画链接对话窗口,如下所示:

点击水平移动,出现如下窗口:

表达式就填你定义的变量,移动距离和对应值根据你实际的像素来定。
这些工作做完后,做如下工作:
在画面上单击右键,打开画面属性对话窗口,如下所示:

点击命令语言,进入命令语言对话窗口,如下所示:

命令语言窗口里,你可以填写一些脚本,用来控制这个位图像素的移动,

比如:

if(x0==1)

s=s+1;

else

s=s-1;

上述简单的脚本的意思就是说,当X0为1的时候,小车向右移动,当X0为0的时候,小车向左移动!

网友C:
当然执行时间可以稍微短一下,这样执行的频率就快一些了!

网友D:
介绍这样详细的贴少有啊,建议加精。

网友E:
好帖子,能用更多的品牌做例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定义一个组态王内部变量,假如为S1,导入一个你的小车位图,双击这个位图,打开这个位图的动画链接对话窗口,如下所示:点击水平移动,出现如下窗口:表达式就填你定义的变量,移动距离和对应值根据你实际的像素来定。这些工作做完后,做如下工作:在画面上单击右键,打开画面属性对话窗口,如下所示:点击命令语言,进入命令语言对话窗口,如下所示:命令语言窗口里,你可以填写一些脚本,用来控制这个位图像素的移动,比如:if(x0==1)s=s+1;elses=s-1;上述简单的脚本的意思就是说,当X0为1的时候,小车向右移动,当X0为0的时候,小车向左移动!

回复得相当详细呢。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棋影关于定义一个组态王内部变量,假如为S1,导入一个你的小车位图,双击这个位图,打开这个位图的动画链接对话窗口,如下所示:点击水平移动,出现如下窗口:表达式就填你定义的变量,移动距离和对应值根据你实际的像素来定。这些工作做完后,做如下工作:在画面上单击右键,打开画面属性对话窗口,如下所示:点击命令语言,进入命令语言对话窗口,如下所示:命令语言窗口里,你可以填写一些脚本,用来控制这个位图像素的移动,比如:if(x0==1)s=s+1;elses=s-1;上述简单的脚本的意思就是说,当X0为1的时候,小车向右移动,当X0为0的时候,小车向左移动!内容的回复:谢谢您啊!我当时忘记说了,我的是用MCGS组态做的

网友G:
ifix的组态中怎样做啊,不想用及个画面间隔显示的,循环的民领域居怎样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棋影关于定义一个组态王内部变量,假如为S1,导入一个你的小车位图,双击这个位图,打开这个位图的动画链接对话窗口,如下所示:点击水平移动,出现如下窗口:表达式就填你定义的变量,移动距离和对应值根据你实际的像素来定。这些工作做完后,做如下工作:在画面上单击右键,打开画面属性对话窗口,如下所示:点击命令语言,进入命令语言对话窗口,如下所示:命令语言窗口里,你可以填写一些脚本,用来控制这个位图像素的移动,比如:if(x0==1)s=s+1;elses=s-1;上述简单的脚本的意思就是说,当X0为1的时候,小车向右移动,当X0为0的时候,小车向左移动!内容的回复:谢谢您啊!我当时忘记说了,我的是用MCGS组态做的

MCGS,组态王都差不多!一通百通!

网友H:
用循环加就可以了,加到一定位置复位 为正向

然后继续减,见到一定位置复位 为反向

网友C:
楼主应该把分给我了啊!我回答的那么详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分给我了啊!我回答的那么详细!

这个可以有啦

网友J:
  上次用 MCGS 屏在家搞成一个小控制面板,带有时钟,及家里的几个小东东的简单控制,其中搞了个可循环跑的美羊羊,给孩子好玩年的呢,载了个 MCGS 程序中原自带的小车移动的

网友K(2020-08-19):
官网教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