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老报母线欠压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0):
英威腾变频器老报母线欠压故障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网电压偏低 检查电网输入电源,也有可能是内部的母线检测电路出了故障,你可以逐个查查

网友B(2012-08-29):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应您所需。QQ1642637913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配置低,力气不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