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6台伺服点击,求设备选型

楼主(2012-06-10):
查阅了N久资料,无奈啊,求各位大神给个具体点的方案!!

本人需要用PLC控制6台伺服电机,无奈西门子、三菱等等牌子的PLC就两三个高速脉冲输出啊。

本人主要是用于很简单的位置控制,就只控制6台伺服电机带着的6个圆盘分别做规则的加速、匀速、减速、停,这四个动作。

想求个经济点的方案,PLC国产的就不用了,这个是老板强行定了的,就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日系台系的。

运动控制卡就不考虑了,成本高的用不起。

还有问题:我考察过人家的设计,就一台松下的FP0-C32T,没有扩展模块(这个是本人拆开人家的设备看了的),就控制了6台伺服。强烈的疑问啊!!!

网友A:
日本横河的可以,单个定位模块可以达到8轴.

小型PLC可以用通讯方式控制, 但必须选取支持通讯的伺服.

QQ:57577105

网友B:
诚邀有实战经验的机械工程师,在深圳工作,qq1101193630。

网友C:
FP0-C32T根本没有6轴!就2轴而已,  FPX的CPU自带4路,omron的CP1H自带4路,需要增加NC233模块,三菱FX3U带3路,

你这个如果是独立的话必须用到定位模块。或者2个CPU模块

楼主:
对:xielh520关于FP0-C32T根本没有6轴!就2轴而已,  FPX的CPU自带4路,omron的CP1H自带4路,需要增加NC233模块,三菱FX3U带3路,你这个如果是独立的话必须用到定位模块。或者2个CPU模块内容的回复:

是啊,FP0-C32T的资料我也看过,但问题是我把人家的控制柜打开,看见的就是一台FP0-C32T啊,有个模拟/数字转换模块是接的3个传感器呀,就没其它模块了,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D:
那有可能六台不是同时动作!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也有可能有几台伺服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自带的时钟脉冲或定时器做的脉冲发脉冲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有可能六台不是同时动作!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