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延时密码设置

楼主(2012-06-10):
哪位大哥 能给小弟设计一个 欧姆龙 cj系列

输入延时密码,系统可延时90天关闭的程序图

网友A:
读取系统时间再做比较久OK啦,没记错的话应该是A351  时, A352 天,A353 年   比较输出就行 ~·

网友B:
明白你这么做的意思 那你还不如做一个日期判断 如果到了这个日期 甲方还是不给工程款的话 到了这个日期就把所有的输出都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不如做一个日期判断 如果到了这个日期 甲方还是不给工程款的话 到了这个日期就把所有的输出都清零!

给人家缓冲的余地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D:
延时 命令  操作系统支持:Windows  所属类别:系统处理

本命令暂停当前程序的运行并等待指定的时间。

语法:  无返回值  延时 (欲等待的时间)

参数名

描 述

欲等待的时间

必需的;整数型。本参数指定欲暂停程序执行的时间,单位为毫秒。

例程:

说明:

两秒后程序自动结束。

网友E:
这个是要追款不得不做的措施,个人认为还是用比较指令来判断时间的超限问题比较好。

网友F:
日期能丢吗?。。。。

网友G:
西门子300的程序用啥命令啊,设定时间的话好像是不能停机,如果重新关闭打开电脑的话时间重新记忆,有日期的输入码

网友H(2012-07-22):
用掉电保存的包括置位也用掉电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