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板机or .plc

楼主(2012-06-10):
是否先学单板机再学plc. 我有一个顺须控制电.路【继电器】想把它改成单板机控制.6i/o口3时间延时.求最硬件佳方案.diy.软件自己学习用什么方案?求老师指点!

网友A:
一个电路决定不了,定位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才能去学习。

网友B:
    同意要一楼主说法,如是做工控的话, PLC 要会一点吧,没有玩过单片机的飘过,但是 听说单片机要会语句什么的及指令呀,比 PLC 还要投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