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台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2-06-10):
    最近要用到6台伺服电机,分别控制6个圆盘,在规定时间内做有规律的位置控制,比如说一秒钟内加速、匀速、减速、到位置后停止——下一秒钟继续加速、匀速、减速、到位置后停止——重复上述过程(此过程精度要求不太高,现设备选型遇到困难。

    以前是想用PLC的高速脉冲来控制,但日系台系PLC一般就2—4个脉冲口,加模块成本太搞,运动控制卡更不可能,所以一直很迷茫

    最近转换了下思路,如果不用PLC而只用触摸屏给伺服驱动器的内部寄存器发送和修改转速参数和位置参数,用伺服驱动器的内部寄存器接收到的参数来控制位置和速度呢?

    这种控制方式可行不?一台触摸屏控制6台伺服行不行呢?查阅资料内部寄存器模式只有速度控制,作位置控制行吗?

网友A:
用总线控制。 高速响应。  或者用欧姆龙 NJ 系列的PLC。

网友B:
  用信捷XCC系列的,或XCM系列的。。。。。。

网友C:
深圳市博美德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控制系统是由PLC,CNC,HMI三者集成一体的,而且还带有总线CANopen,Ethercat端口,针对多轴,复杂远动都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公司网站是www.bonmet.com  联系方式是13593682265  吴生  0755-36906003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总线控制。 高速响应。  或者用欧姆龙 NJ 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