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控系统常见故障维修及检测1

楼主(2012-06-10):
西门子数控系统常见故障维修及检测:
一、电源接通后无基本画面显示
    1、电路板03840号板上无监控灯显示
     2、03840号电路板上监控灯亮
    ①监控灯闪烁。如果监控灯闪烁频率为1hz,则eprom有故障;如果闪烁频率为2hz,则plc有故障;如以4hz频率闪烁,则保持电池报警,表示电压已不足。
    ②监控灯左灭右亮。表示操作面板的接口板03731板有故障或crt有故障。
    ③监控灯常亮。这种故障,通常的原因有:cpu有故障;eprom有故障;系统总线(即背板)有故障、电路板上设定有误、机床数据错误、以及电路板(如存储器板、耦合板、测量板)的硬件有故障。

网友A:
没使用过,学习了。

网友B:
不是吧,字太小了,能放大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字太小了,能放大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