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控系统常见故障维修及检测2

楼主(2012-06-10):
西门子数控系统常见故障维修及检测

二、CRT上显示混乱
        1、保持电池(锂电池)电压太低,这时一般能显示出711号报警。
      2、由于电源板或存储曾被拔出,从而造成存储区混乱。这是一种软故障,只要将cnc内部程序清除并重新输入即可排除故障。
      3、电源板或存储器板上的硬件故障造成程序显示混乱。
      4、如crt上显示513号报警,表示存储器的容量不够。

网友A:
楼主最好把同类资料统一发帖吧,看起来方便

网友B:
是啊,太分散了很难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同类资料统一发帖吧,看起来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太分散了很难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同类资料统一发帖吧,看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