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出现噪音原因分析

楼主(2012-06-10):
分析原因如下:

  (1)异物进入铁芯极面

  (2)铁芯短路环断裂

  (3)铁芯装配不到位,使动静铁芯的极面不吻合

  (4)线圈控制电压偏低

  (5)主触点有异物,辅助触电安装是否良好.

  (6)外部接线是否良好(紧固螺钉未拧紧,冷压端头压接问题).

网友A:
出现噪音,很大可能就是接触不好,而且这样很容易出火花把其烧掉

网友B:
铁芯短路环断裂(脱落)的情况,遇到过一例;

时间太久,记不清是什么型号接触器了。

网友C:
除了楼主所说的原因外,铁心的接触面脏也可能引起噪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