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速过载(求助)

楼主(2012-06-10):
三菱S500的变频器,在变频器调到10HZ以下时,马达运转一段时间就会过载跳脱,请问怎么样才能不跳脱?可不可以把基准频率调低些?

网友A:
标记一下,同求答案。

网友B:
哥们,我在现场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电机是550W,变频器是E740-750W.把参数PR.O(扭矩)调大就可以了,750W的默认值是6.也就是6%,最高可以调到30%,你要确认一下你的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调好之后,还要监控下变频器的电流,以免调太高过流把电机烧了。

网友C(2012-08-27):
仔细阅读说明书,看有无分段电流保护设置功能

网友D:
这明显是力矩不够大,VF的控制模式下可以调转矩提升量,但得慢慢上调;矢量控制下可以调最大转矩量或调PI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