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开环问题,希望得到波恩老师和各位坛友的帮助

楼主(2012-06-11):
     对于矢量控制电流环不少人的做法都是先开环,待观察到相电流是正弦后再上闭环,本人才疏,一直对矢量控制中的“开环”以及一些现象不理解。

此处的“开环”普遍做法是:Vq = 设定值,Vd = 0;然后最有疑问的是电角度是如何处理了?到底是采用周期性的读回编码器的反馈值得到电角度的做法,还是自己在软件中周期性的增加电角度以便进行坐标转换进而SVPWM的最终输出?

我两种做法都试过:

对于前者的定电压、电角度闭环的做法电机运行比较平稳,速度由Vq的设定值决定;

对于后者,Vq的设定值设为一个电机能克服最大静摩擦的电压值,此时电机的转速是否由软件设置的电角度的增量决定?即此时电机转速是否由可调的正弦波频率决定?  但是实际开环运行效果是电机转速十分难调,只能低速运行,上了中高速会锁轴,另外低速运行时如果用手指掐住转子,转子会卡顿一下再继续运行。

电机在上述两种“开环”中相电流波形是否为正弦是判断控制器是否正常的标准吗?电机的物理特性会否影响这种状态下的波形呢?

希望得到波恩老师和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不尽感谢~~

网友A:
是PMSM吗?有没有转子初始位置定位?对于你说的后者,如果PMSM没有转子初始位置定位,确实只能低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MSM吗?有没有转子初始位置定位?对于你说的后者,如果PMSM没有转子初始位置定位,确实只能低速运行

嗯嗯,两种情况我都是已经先转子定位的

楼主:
等待帮助啊,各位朋友

楼主:
自己顶起来,呜呜。。。。。。。。。。。

网友C(2013-04-12):
开环的电角度,不是由一个斜坡函数给的吗

网友:
呵呵!

“对于矢量控制电流环不少人的做法都是先开环,待观察到相电流是正弦后再上闭环,.......”

矢量控制有这么调的吗?

楼主的方法, 恕我孤陋寡闻,从来没有这样调过电流闭环!

电流闭环怎么能闭环,先从矢量控制原理上来看、然后再结合硬件分析一下, 就可以标定所有的量,然后按照标定的量计算, 自然就形成闭环负反馈了。

在没有编码器的情况下、做无速度传感控制时,速度必须先开环、然后待检测出速度后再形成闭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电流环也是闭环的。

网友D(2019-09-21):
PMSM在开环运行的时候速度是由Vq决定还是电角度的增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