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5与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6-11):
前两天发了两个贴子,不知道为什么被删掉了,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这个论坛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来就是不懂的问题,所以才上来求教。还是那个老问题,信捷XC5PLC与台达 VFD-M变频器485通讯,控制两台变频器的启、停、频率设定。我是新手,看用户手册也不大明白,希望论坛上有好心人给予指点,或有相同的案例给我参考学习一下,求版主不要再删我的贴子了,不然这个项目完不成,我就很惨啊!

网友A:
只要不是广告贴,应该是不会删除的。

只有三菱的案例,信捷的没有。

网友B:
信捷的网站应该有些例子

楼主:
信捷网站上有,但唯独没有台达变频器的通讯例子,看用户手册越看越糊涂,不知道怎么写,楼上的有相同的案例吗?

网友C:
台达这款变频器如果支持MODBUS-RTU通讯

直接一条指令就搞定了

网友D:
网站上有的话,肯定有解释的啊,跟变频器通讯都是大同小异。只要更改一下通讯地址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四楼的师兄,台达的这款变频器是支持MODBUS-RTU通讯的,我学MODBUS-ASCII通讯就搞得糊里糊涂的,RTU更看不大懂,好象RTU校验CRC挺复杂,呵呵,小弟愚笨!

楼主:
我这几天都在看这方面的书,略为知道一点点步骤,不知道对不对。RTU模式时,首先设置好变频器的参数通信格式为MODBUS RTU模式(8 E 1),通信地址、传送速度19200及传输错误处理和传输超时等;然后设置PLC特殊数据寄存器FD8221赋值为2206,接下来开始写程序,但信捷的通信指令那么多,具体的读写指令用哪两个,我不知道。版主在吗?求版主出来指迷津!

网友C:
REGW K1 H2001 D402 K2

D402是设定频率

你可以先试试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好了,然后再PLC和变频器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信捷的网站应该有些例子

找信捷 的技术支持。

楼主:
8楼的大哥,麻烦再问一下,REGW是写入频率指令,我还要对变频器开启、停,应该用哪个指令?还有串口调试工具去哪里可以下载?我要把频率读到触屏上显示,频率读取指令用哪个?辛苦你了!谢谢!

网友B:
水平不高的 研究这个很累。

慢慢来吧

楼主:
楼上的,我是一个初学者,所以对于我来说,什么都是新的,还望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REGW K1 H2001 D402 K2  写

REGR K1 H2102 D402 K2   读

起停用写

串口调试工具直接百度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好心的大哥,谢谢!

网友F:
我也用过信捷的和台达的B系列变频器通讯过,没成功,但是用同一个PLC和安川的就很快就搞定,但是这个变频器之前是和台达的PLC做通讯来控制速度的,后来改信捷的,怎么也没有搞定,感觉是台达的变频器不怎么好吧,原因是我搞了一套系统,是台达的PLC和台达的变频器,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是很好的,用了大概一个月吧就经常出现通讯失败的报警,没办法最后还是改成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G(2013-11-21):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频率在屏幕上显示不了  更何况修改了  不知怎么弄

网友H(2017-10-20):
学着好累啊

网友I(2018-07-03):
电饭锅还没好GV发的

网友J:
路过看看,看上去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