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加直流电抗器是不是有很尖锐的吱吱叫声

楼主(2012-06-11):
一台三垦75kW 的变频器,带一台55kW的水泵电机,有很尖锐的吱吱叫声,频率越高叫声也高,厂家说加了直流电抗器的原因,是正常的。但客户不满意,要求处理。请问有声音正常吗,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厂家说加了直流电抗器的原因,是正常的?厂家没有说不正常的时候,呵呵,只有机器爆掉才会说这是一个意外。期待高手给个原理性的解答。

网友B:
把载波频率调低点试试!!

网友C:
      直流电抗器的作用接在变频系统的直流整流环节与逆变环节之间,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冲值,使逆变环节运行更稳定及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按理说加直流电抗器是对逆变有好处的,一般情况下变频器运行在低速的时候电动机会有尖叫声音,提高速度一般会好点的;三垦变频器有电机参数自动辨识功能吗?有的话,做个电机辨识试试吧!

网友D:
直流电抗就是整流滤波电路中的电感滤波的作用。直流电抗的前级是整流桥,后级是电容滤波。道理一样,别以为外观变成了变频器就不认得了。

通过电感的储能和释放,填充波形的谷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