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OPC服务器的紫金桥软件与PHD的通讯

楼主(2012-06-11):
下面就根据某厂的具体项目进行讲解。

  OPC (OLE for Process Control——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一个应用广泛的工业标准,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提供了对OPC的良好支持,既可以作为OPC客户端获取数据,也可以作为OPC服务器提供数据。

  Honeywell Process History Database,简称PHD,又称Uniformance,PHD信息管理系统通过一个统一的构架促成通用应用软件的实施和信息流的有效管理。数据库系统支持用于全厂范围的数据采集、储存和管理的应用软件,确保所有应用软件所用数据的一致性,使所有应用软件共同协调工作。

  PHD信息管理系统提供实时数据库、事件历史数据库、存放事务性数据的数据库和应用数据库,工厂数据模型(Plant Reference Module)实现多种数据库的关联和工厂数据的分类。如此PHD不仅可以采集来自控制系统的实时数据,还可以实现事件信息、实验室数据和油品移动数据的集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厂信息管理平台。

  在MES数采系统中PHD作为OPC客户端,紫金桥作为OPC服务器。下图是MES数据采集系统示意图

MES数据采集系统示意图

下面就具体讲一下PHD和紫金桥OPC通讯配置过程。

  首先,要给装了PHD的buffer机(buffer就是数采机)配置DCOM,尽管紫金桥和PHD是安装在一台机器上,但是RealOPCServer是应用程序而PHD是以服务方式启动。因此就要配置控制台的用户权限,才能和PHD通讯。

  第二,启动软件。如果PHD在运行的话先停掉PHD,然后停掉RealOPC,再停掉紫金桥。然后启动紫金桥----启动RealOPC------启动PHD-----在PHD里查看数据的可信度。

  1、PHD的停止

  运行-----cmd-------PHDctl stop /y

  或PHD运行时会开启四个进程:legacyapi、PHDserver、rdiserver、apiserver。要停止PHD也可以直接在任务管理器里将这四个进程杀死

  2、PHD的启动

  运行-----cmd-------PHDctl start cold

  3、查看PHD的可信度(连接是否成功)

  PHD启动后在dos界面里敲入PHDman--回车--得到PHDmanager-----再敲入rep con 120(数据点的数目:随意敲个大于0的数,推荐120)---界面上列出了一批点的可信度,至少要有一个为100才说明这批书可信,如果全为0的话则表示数据不可信 -----可以继续敲入mon que 点名(执行“rep con 100”后会列出这100个点在PHD库中的点名)查看某点的值。如下图:

如何查看PHD可信度图

  第三、看RealOPCServer连接状态如下图:

RealOPCServer状态图

  其中客户端数就表示访问紫金桥OPCServer的OPCClient数目,1就表达有一个客户端访问紫金桥OPC服务器。再看PHD可信度,如果二者都正常就可以判断PHD正常访问紫金桥OPCServer。

  第四、如果PHD不能正常访问紫金桥OPCServer。可以考虑一下两方面原因:

  1.DCOM配置不正确。

  2.PHDOPCClient有问题在运行里/cmd/phdman Mon sys查看,如下图:

  其中RDI_SCU是PHD定义的和RealOPCServer通讯的接口

  Start:是表示和PHD通讯状态,ACTIVE表示正常。

  INTERFACE:是表示和RealOPCServer通讯状态,ACTIVE表示正常。

网友A(2013-03-14):
                      卖软件的